大家都怎么处理USART通讯的溢出错误

楼主(2013-01-14):
在UART通讯时,时常出现U1STA.OERR置1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通讯就停止了,大家都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有什么办法预防.

网友A:
1、如果时常出现这些错误标志,你就要好好检查检查自己的软硬件设计了。
2、错误发生后,无非就是纠错重发等手段,停止通信显然不好。

楼主:
重发显然不行,在溢出的状态下,根本不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发显然不行,在溢出的状态下,根本不接收。

清除标志并重新初始化通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发显然不行,在溢出的状态下,根本不接收。

清除标志就好了。清除后重新进行帧起始检测,一般都是要求通信的对方要具有重发机制,至少重发3遍,间隔也要适当。通信帧格式要具有完整性判断。比如CRC,XOR,CHECKUSN等都行。

网友C:
一般不会出现LZ说的溢出问题,若是这个问题,那是你的通讯协议没做好,或是你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D:
溢出属于不可预知的异常,清理相关标志即可!
帧错误、溢出等异常,均需要检测,以便在需要时清除相关标志,恢复正常工作就好了。
有措施,保证出异常后,可以自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