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RD2和AT89S52兼容吗

楼主(2013-01-14):
我做一个显示时间的模块,用AT89S5252烧写该程序,时间能正确显示出来,但是换成AT89C51RD2时间显示的是初始化的值,用的时钟芯片是DS12C887,请问这两块芯片有什么不同吗?尤其在访问片外RAM时哪里不一样,对比了芯片手册没看出什么来

网友A: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
你是不是用到这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
你是不是用到 ...

言简意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
你是不是用到 ...

我在网上下载的AT89C51RD2,他的RAM是256字节,ROM是64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言简意赅

我说的是AT89C51RD2不是AT89C5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AT89C51RD2不是AT89C51

AT89C51RD2是AT89C51系列的一个具体产品,后缀RD2说明片上RAM为1792字节,其他都一样。

网友C:
差不多的!一个是增强型,照例说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二者的片内资源不同,注意52的定时器比51多一个,内存和程序存储器的容量也更大,没有用到T2,程序代码量也不高于4K,内存使用不超过128字节,那么就可以用51代替52,否则则不行,检查这些地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89C51RD2是AT89C51系列的一个具体产品,后缀RD2说明片上RAM为1792字节,其他都一样。 ...

哦,他的片外寻址和S52有什么区别吗,用S52读DS12C887的数据没问题,但是能换成C51RD2就不行,同样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者的片内资源不同,注意52的定时器比51多一个,内存和程序存储器的容量也更大,没有用到T2,程序代码量也 ...

Program Size: data=77.4 xdata=14 code=7047
creating hex file from "TFTControlBlack"...
"TFTControlBlack" - 0 Error(s), 3 Warning(s).
这是我编译之后的信息,应该没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的!一个是增强型,照例说应该没问题的!

嗯,我也觉得没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把uchar volatile xdata RTCSec  _at_ 0x0000; 改成uchar volatile xdata RTCSec  _at_ 0x8000;就能正确读出时间了,C51RD2和S52片外寻址范围可能不同,还得继续看下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把uchar volatile xdata RTCSec  _at_ 0x0000; 改成uchar volatile xdata RTCSec  _at_ 0x8000; ...

解决了就好,多看看数据手册,这个是根本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把uchar volatile xdata RTCSec  _at_ 0x0000; 改成uchar volatile xdata RTCSec  _at_ 0x8000; ...

对头,  0x0000 的 xdata  被隐射到了单片机内部 xdata 里,  RD2片上RAM为1792字节, xdata 的 0000h 到 0600H 访问的是内部 xdata, 不会产生外部总线访问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头,  0x0000 的 xdata  被隐射到了单片机内部 xdata 里,  RD2片上RAM为1792字节, xdata 的 0000h 到 06 ...

嗯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