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做个实时钟的项目,但是遇上的让人很纠结的问题..

楼主(2013-01-14):
现象如下:我用一个32位的MCU读取DS1302中的时钟数据,正常情况可以读取,也

没有错误,我的MCU用的是USB供电的,DS1302的主电源连接MCU的3.3V输出,备用

电源用的3.0V纽扣电池,但是在有些电脑上把USB插头反复插拔几次,再获取时间

就不对了,经过分析是CH位变成1了,就是表停止了,起初怀疑是掉电脉冲干扰,

我把DS1302的主电源切除,只留下备用电源,但是问题依旧。。。。等待高手指

点呀!!!

网友A:
“DS1302的主电源连接MCU的3.3V输出”,不懂这一句什么意思,楼主能上个原理图看看么?

楼主:
以下为原理图~~~~

楼主:
Pin5/26/24/27引脚复用成了IO,用IO模拟I2C的,正常读取都没问题!只有USB在PC上反复插拔会出现问题,但是只有个别的电脑才有~~~~~

网友A:
我觉得这个问题和io引脚没关系,我怀疑是DS1302备用电源的问题。
你检查下DS1302的备用电源部分,有没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楼主:
没问题的,我已经把器件都焊接在PCB上了,而且五块板子都有以上问题,现象一样,但是如果有问题的笔记本电脑把电源拔除的话就不出现了,台式机出现的多,目前已经遇上8台电脑上插拔USB出现以上问题~~~~~~着急呀!!!!

网友A:
我用DS1302,有一次焊接的不好,偶尔不能工作,用手碰碰引脚就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问题的,我已经把器件都焊接在PCB上了,而且五块板子都有以上问题,现象一样,但是如果有问题的笔记本电 ...

奇怪的问题。插上不能用的电脑,有没有什么共同特征?

楼主:
我问其他的坛友都怀疑是电源干扰导致的,我由把DS1302的3.3V电源切断了,只留下备用电源,也会发生呀。。。。难道干扰时从地线中进去的~??????

楼主:
也没有发现有啥特征~~~~MCU能正常工作呀!!!!难道DS1302抗干扰这么差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没有发现有啥特征~~~~MCU能正常工作呀!!!!难道DS1302抗干扰这么差劲~~~!@ ...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32768那个晶振,我看你没用电容,晶振是不是有可能比较容易受干扰造成不稳定?

网友B:
肯定是插拔时的干扰导致的,至于是怎么进去的,可能和你的PCB布线相关。

网友C:
肯定是地线干扰引起的,至于为什么不同的电脑有不同的表现,应该是机壳接地和不接地的区别

想办法从Layout或原理图设计上增强晶振或DS1302部分的抗干扰能力吧,试试这块板的地不要跟USB外壳连看能不能断掉干扰来源

网友D:
1302的VCC2外接C7保留,然后串一个K级电阻再到3.3V.

网友E:
LZ可以先将VCC2接地,只使用备份电池供电,实验是否是电源切换引起?

网友F:
楼主,建议你将模拟成I2C两个管脚接3.3K或者4.7K上拉电阻,保证时钟和数据线稳定

网友G:
经常被电脑USB接口电伤的人默默飘过。。。。。。

LZ,电脑USB接口地线的静电那是相当的高的!特别是USB接口外围那一圈金属。

LZ估计要考虑在电源和地线之间加稳压管了以及滤波网络了!

按照该方法测试了一下,有些缓解,但是还会出现,只是不再和之前那样频繁!!

网友H:
楼主你好
DS1302的 32.768KHz的晶振 是有讲究的, 选晶振的时候一定要看看 次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多少。
DS1302 的晶振需要6pF的负载电容,建议你查查是不是此问题。

手册描述为:Connections for Standard 32.768kHz Quartz  Crystal.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is
designed for operation with a crystal having a specified load capacitance of 6pF.

网友I:
楼主根据你的情况,我怀疑是电脑的问题,检查有问题的电脑外壳是不是有电,电脑电源接地不好,导致机箱带电,插拔时通过你的线路板放电.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现象.

网友J:
晶振为什么不接不在负载电容?必须的啊

网友K:
DS1302没用过,我用的是ISL1208,标准I2C接口,和别的I2C器件一起直接挂在I2C总线上,多省地方……

网友K:
如果怀疑是USB带来的电源干扰,可以在USB进来的地方加压敏电阻和TVS管

网友J:
还要并个电阻

网友L:
程序问题,贴出DS1302的驱动看看,
给你个思路,USB插拔造成1302瞬间停振,你重新启动1302就OK了,
这个问题我经常碰过,自己研究了1个月才解决

网友M:
强烈关注该该贴。因为我也与到同样的问题。明明备用电源还在3v以上,输出显示的日期就变了:要么快了,要么慢了。

网友N:
同意干扰是由地线传入的,而且你这晶振很容易受到干扰,确保你用的每台电脑主板上的地都跟机壳连上了,试一下

网友O:
这个应该是32.768晶振,受到干扰造成错乱的,还有上面网友提到的不工作,手碰一下就工作,也是这个问题
芯片对这种低频晶振其实挺挑的,不好弄,要考虑负载的情况。DS1302规定的那种负载的晶振,其实市场上比较少见,大多数都不符合的
并不是频率对了就可以,如果负载不对,会造成震荡不稳甚至根本不起振

网友P: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好
DS1302的 32.768KHz的晶振 是有讲究的, 选晶振的时候一定要看看 次晶振的负载电容是多少。
DS ...

你说的对,但是手册上的意思是其内部Cp是6PF接地,但如果选了13.5PF的晶振,给晶振外接6PF也是可以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J:
晶振为什么不接不在负载电容?必须的啊

这个要看情况才做匹配的,主要是芯片与负载的匹配,如果他选的是6PF晶振,对于DS1302,是不需要接电容的。

网友Q:
I2C需要上拉!

网友P:
电路设计做的不好,DS1302没有上拉,USB没有防静电和防串扰,这样即使这个地方没问题,别的地方也可能会出错的。

我分析,就是USB插入和拔出时静电所致,你可以找一个带扼流圈的USB试试,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R:
IO 要用电阻拉一下的,上下电期间IO口可能有脉冲

网友S:
密切关注,也碰到类似问题

网友T:
这么多东西啊  厉害  我觉得晶振的原因很大

网友U:
晶振坏了

网友V:
直接换时钟芯片,我用的PCF8563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