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TFT问题

楼主(2013-01-14):
各位大侠,
   近来在对测试系统的显示问题规划,准备用大屏的TFT显示,预计7寸或者更大,我用STM32来驱动TFT。
  1,看到市面上有7寸MCU接口的,这样貌似STM32驱动起来比较方便,类似于LCD驱动,还带字库。但屏大小有限,7寸算是最大了。
  2,市面上有RGB驱动,貌似比较复杂,但屏有大的。不知道这个编程难度怎么样?
  3,GUI能否用于STM32上面?裸奔。。。。
  十分感谢!

楼主:
得自己顶下,要不都沉了

网友A:
datasheet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B:
看分辨率,还要看显示刷新的内容有多少,STM32比较慢的。
最好用带RGB接口的ARM,这样就好很多,还可以上GUI软件。

网友C:
1.有一体化屏,串口控制的,只是价格稍贵
2.RGB驱动的,难度不在编程,在于硬件驱动板
3.STM32可以有简单的GUI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有一体化屏,串口控制的,只是价格稍贵
2.RGB驱动的,难度不在编程,在于硬件驱动板
3.STM32可以有简单的G ...

多谢大侠。
    有些问题我得继续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