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NOR FLASH读写擦除的示例程序

楼主(2013-01-14):
如题,驱动芯片的话是ARM,内核是LINUX,不过我想这些都无所谓的,毕竟是C函数,希望有这一类函数或者工作经验的前辈可以指点一二,现在就是无从下手,希望可以帮忙找个切入口或者提供一些示例程序作为模板观摩观摩,多谢啦

网友A:
内核自带的,uboot自带的,都可以参考

网友B:
因为uboot或内核中带的源码都含有很丰富的设计,会考虑很多情况(如不同品牌的芯片,不同接口的芯片),很多宏开关,这样反而一下子找不出关键操作的过程。
如果你想做你目前需要做的这个芯片的驱动,本身不是很复杂,只要参考芯片的手册,用恰当的时序就能正常操作芯片。无非是一些控制信号,一些地址信号,一些数据信号。
不过如果你要基于系统,那我觉得应该不是写独立的驱动,很多常用芯片的驱动,在系统下会有。这就好比,一块板子,如果管脚兼容,那焊A芯片和焊B芯片,系统都能自动识别是哪样的芯片,并自动用合适的驱动来使用该芯片。是这种情况你就好好参考uboot或vivi等这些bootload程序。如果系统里没有支持你此款芯片的驱动,就不会识别,可能不会操作或用默认的方式来驱动。
我觉得所有底层的东西最后都要统一到上层来应用。想起来,系统架构真不是简单的事唉~岁月蹉跎,又一年了~
以上观点,都是瞎扯。祝楼主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C:
想学得深 学得精,看手册。
然后照着命令序列试一下。

网友C(2025-07-13):
杭州哲发整理的Flash烧写白皮书 https://pan.baidu.com/s/1MXLaxr_1rBnVHKC9xeKltQ?pwd=hzz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