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消除交流触点的火花?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14):
在触点两端并电容,大小用眼睛看不到火花为度,耐压用630v以上的,你可先用0.01μF/630v的试,一点一点加大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触点两端并电容,大小用眼睛看不到火花为度,耐压用630v以上的,你可先用0.01μF/630v的试,一点一点加大看. ...

我这触点是走交流电的啊……

网友B:
将压敏电阻,TVS等接在负载两端

网友A:
触点在分开时会有火花(感性负载反电势造成的,根据Q值及内阻大小,可以是供电电压的几倍到十几倍,哈哈升压器就是靠过个原理工作的,其中一部分由内阻消耗了,余下的就反射到线路),靠电容充电来吸收,这个反电势也就第一个主脉冲幅度最大,余下的高次谐波已经兴勿起风浪了.主波用多大电容来平衡,算勿清爽,还是实验方法最简单.
记得86年白相FANUC系统时,数控设备厂有一个专门表格可查,多大马达配多大RC吸收器.可惜已经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点在分开时会有火花(感性负载反电势造成的,根据Q值及内阻大小,可以是供电电压的几倍到十几倍,哈哈升压器 ...

但是触点上是通交流电的。触点上并电容,岂不是永远导通了?

网友A:
你那是220v强电,电容很小,断开时是有一些很小电流溜过去,但对你的负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压敏电阻,TVS等措施效果不及这个电容.
86年俺搞服装CAD/CAM时,其中有几个马达用了继电器,一开,单片机就当,眼看要鉴定了,压敏电阻什么的法宝都用上了,没用,急死了,后来找了一堆高压电容并在触点上,试换了几次,眼睛看不见那绿火花了,系统也就正常了.哈哈,RC吸收,那电阻可以不串(那电阻理论上要串,否则C上的能量没人帮它消化,会造成回馈铃振,但可借用负载内阻.)

网友C:
交流要消火花不易,楼主那图看上去似乎可以,但你可以细想下:那稳压管(或TVS)的电压怎么选?如果小于交流电压的峰值,那么还能完全断开电路吗?如果大于交流电压的峰值,那么能达到消火花的效果吗?要知道电弧的电压也只有二、三十伏特的样子(这就是普通的继电器触点一般用在直流时不会超过40伏的原因,哪怕可以工作在交流220V),也就是说只要触点刚断开时,只要其两端电压不低于一定的值(比如40伏特),那触点的气隙处就难以恢复绝缘,就会产生火花,只有熄灭后(比如交流电流过零点时)才可以恢复其绝缘。而你的触点间呢,如果电源是220V的话,稳压管(或TVS)的电压起码也要用300V以上。那还有消火花的作用吗?

网友C:
所以建议楼主用固态继电器!如果动作不频繁的话(接通后有一定的工作时间,而不是出现接通后很快又需要断开的情况),可以用继电器,那么就在其触点间并联一个桥式整流(且在其对角的两个桥臂上并联放电电阻)+电容的方法消火花。

网友D:
火花的产生条件: 标准大气条件, 电流超过10-20mA, 电压超过10V, 断开过程就会有火花.

可见, 要消除火花是极端困难的, 能做的只有"灭弧"

网友E:
火花的产生条件: 标准大气条件, 电流超过10-20mA, 电压超过10V,

网友F:
只能按大家说的减小火花,消除是不可能的,只要减小到可以承受的范围即可,增大电容可以减小断开火花,但是会增大合闸火花。

网友G:
220v开关消除电火花,MARK。

楼主:
看来灭弧电路是必不可少啊!而且常开、常闭触点上都得装,不能偷懒。大家都是怎么安装灭弧电路的呢?另外做个电路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220v强电,电容很小,断开时是有一些很小电流溜过去,但对你的负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压敏电阻,TVS等措 ...

关于电容的“漏电流”,是否应该这样计算:电容量0.01uF,交流电的峰值是310V,所以电容充满电以后就是0.01u * 310 库伦。一秒钟里充电100次(正向50次,负向50次),所以总电量是 310u 库伦。所以电流就是 310u 库伦 / 1s,即 310uA。对吗?

网友H:
加阻容吸收器,

网友I:
浸在油里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加阻容吸收器,

我只控制车间里的灯,几百瓦、上千瓦而已。我现在实验用的更是只有60瓦。好像没有这么小的阻容吸收器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只控制车间里的灯,几百瓦、上千瓦而已。我现在实验用的更是只有60瓦。好像没有这么小的阻容吸收器啊! ...

弄了半天就控制个灯,找维修电工师傅要个10A交流接触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