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电路三极管经常坏,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01-14):
(无正文)

楼主:
三极管CE和BE两端经常会烧坏,请专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估计是耐压不够,试试换高耐压的管子试试。。。

网友B:
基极串个电阻试试,不行的话,可能要换管子

网友C:
哇 真的可以吗

网友D:
我觉得在e级串电阻试试,抬高e级电压

网友E:
建议输出串两个100欧-1206封装的电阻,提高整个电路的耐压能力,并在其后加TVS,防静电或浪涌

网友F:
是管子导通时电流过大吧,

网友G:
不是LZ电路问题,而是PC未严格接地(真正大地),导致PC电源中的Y电容泄漏AC220V/50Hz市电所引起。
解决办法:如8楼所述,在#PC_232_RX线上增加TVS二极管。

网友H:
用一个专用的232芯片吧!很便宜的

网友G:
如果不是PCB、焊接或者安装错误,楼主电路基本没问题。就是RM78电阻300R有点小。改成3k就可以了。应该不会发生“三极管没有完全关闭导致发热烧毁,原因在于光耦闭合可能略高于0.7V”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