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管消隐的疑问

楼主(2013-01-14):
各位大虾好 小弟最近买了一块郭天祥老师的TX-1C单片机开发板   在做数码管显示的时候  对数码管(共阴)消隐有点疑问   在先写段选后写位选的时候用P0=0xff消隐(个人理解为 共阴数码管高电平时位选关闭,防止位选打开时P0口上的数据干扰) 但为什么在先写位选后写段选时用P0=0不能消隐啊?谢谢 (段选、位选用了两个74HC573)
  dula=1;
  P0=table[ten];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1);//延时1个ms

  dula=1;
  P0=table[on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1);

楼主:
等大虾光临啊

网友A:
LZ需要对硬件电路也有足够的了解...

网友B:
自己试一下,应该也可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需要对硬件电路也有足够的了解...

谢谢您的回复  对于我提的问题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需要从硬件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试一下,应该也可行吧

谢谢您的回复  我就是试过后 没有效果  所以才有此疑问

网友A:
"个人理解为 共阴数码管高电平时位选关闭,防止位选打开时P0口上的数据干扰"
高电平关闭位选,如果全都是低电平(P0=0)怎么关闭位选?
消隐有什么作用?

网友C:
为什么要消隐呢,不是送完段选,再送位选不就行了

网友D:
楼主要先弄清楚什么是消隐,为什么要消隐啊。
数码管在刷新下一个数据之前,上次的数据留有余晖;
你的数码管是共阳数码管,所以要先写P0 = 0Xff来对数码管之前的数据关掉再去显示最新的数据,从而达到消隐的目的。

网友E:
要消隐时,不发光就是

网友F:
我觉得先写哪个都没有关系,都能把数据写进74HC573里面,数码管有阴影是某个中间变化的状态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因为是动态显示嘛,每次只能显示一个数码管,所以数码管显示的开始可以用来刷屏,不显示!还有74HC573的锁定时低电平锁定,要保数码管的SEG端口和COM端口在一个改变的时候,不要让另一个也跟着改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要先弄清楚什么是消隐,为什么要消隐啊。
数码管在刷新下一个数据之前,上次的数据留有余晖;
你的数码 ...

您好 数码管是共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为 共阴数码管高电平时位选关闭,防止位选打开时P0口上的数据干扰"
高电平关闭位选,如果全都是低 ...

您好  小弟愚钝  如果写0xff  那么段选一打开 573是直通状态 数码管岂不是要全亮?(先写位选 再写段选 共阴)

网友G:
消隐有用你找我。不要光看书上写就照作。你以为你的几微秒的消隐真有用。心理作用而已。

眼睛的反应时间,叫什么视觉停留,远不止几微秒

网友H:
分三个步骤
关位选
送段选
开位选
那样频率高点都不会有鬼影

网友I:
这本书我也看过了,我感觉没必要用消影,我把消影去了之后显示效果一样!!

网友A:
要根据实际的硬件电路来编程。
理论上应该:
1.关闭所有位选
2.送段码;
3.送位码;

网友J:
16 楼和 18 楼说得过程是对的,应该这么做。

其实,不管用的是共阴还是共阳的 LED 屏,消隐都是必要的,并非是象楼上几位说得可有可无,如果没有消隐过程,会使下一位数码管显示上一位的数据,或本位数码管显示下一位的数据。

如果相邻两位数码管显示的数据相同的话,对显示没有影响,但如果显示数据不同,则会使不该发光的位相应段发光,降低整个屏的对比度,使可视距离下降。

网友G:
引用 网友J:
16 楼和 18 楼说得过程是对的,应该这么做。

其实,不管用的是共阴还是共阳的 LED 屏,消隐都是必要的,并 ...

做东西要讲实际,你没错。但不要想当然。给你说了视觉有停留,看他的程序只有几微秒的消隐时间。你以为你关几微秒,就没了,看不见了! 用高速相机也许可以,便你眼睛不是高速想机。

为什么说电影至少要24帧才连续,就是视觉停留, 算算1帧就40多毫秒,这与几微秒是一个概念吗!

也就是说即使你消隐了,对眼睛来说,还是停留在前一状态达几十毫秒。

想当然的还有,是不是我点1微秒就关了,这样是不是太节能了。因为理论上是可以的。

这是数码管,与大型屏不一样。大型屏有时候刷新并不快。但这程序的消隐只有几微秒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做东西要讲实际,你没错。但不要想当然。给你说了视觉有停留,看他的程序只有几微秒的消隐时间。你以为你 ...

这不是想当然,你可以实际测一下,虽然数据转换只需要几微秒,快的话零点几微秒,但为了不闪烁,一秒钟至少要扫描50次以上(有的可能会做到60至100次),这样的时间累加起来,有“鬼影”的 LED 的平均电流并不小,如果段的限流电阻较小的情况下(位数多),会更明显。具体要怎么做,还是要自己决定和客户的需求,及最终用户的体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 数码管是共阴的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楼主题目;
清除段选P0 = 0来消隐也是可以的,这个应该是楼主程序问题。

网友K:
你P0=0还能消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没仔细看楼主题目;
清除段选P0 = 0来消隐也是可以的,这个应该是楼主程序问题。 ...

我就是用P0=0  木有效果啊

网友L:
消隐可有可无,如果是delay的方法,主循环要控制好时间。
最好是用软中断的方法来显示,每5ms显示一个位选。

网友M:
需要消隐的,不然不该亮的段,有微弱的亮

网友N(2013-03-30):
引用 网友G:
做东西要讲实际,你没错。但不要想当然。给你说了视觉有停留,看他的程序只有几微秒的消隐时间。你以为你 ...

想当然的是阁下吧。你个人觉得消影时间就1微妙,眼睛对其分辨没有影响。但是眼睛的视觉停留时间是经过科学验证的,是多少就是多少。说不定就是这1微妙就能导致人眼的分辨有偏差。
虽然这个程序的消影时间就只有几微妙,若照你说的,任何程序的消影时间也是几微妙的,那所有的程序都不需要消影了,因为消影时间太短,对人眼没有影响,但事实上这是行不通的。不要想当然的觉得消影时间短,对人眼没影响,就不需要消影程序。

网友G:
引用 网友N:
想当然的是阁下吧。你个人觉得消影时间就1微妙,眼睛对其分辨没有影响。但是眼睛的视觉停留时间是经过科 ...

消隐的确会影响对比度。
但我们经常用的数码管并不多。每一位的显示时间相当长,几微可以忽略的。
当然如果你刷新频率非常快,比如极限一点。每次显示时间只有几微秒。那消隐的时间不能忽略了。

但我们大多数应用。或者说实验板也就8位数码管,就算100HZ的刷新频率。相对几微秒的消隐。也不会太大影响对比度。至少内眼分很难分辨出来

我也并没有说任何程序消隐并没有用。我只是针对楼主所说条件。最主要是想说一下,很多时候我们要有自己的想法。并不要太死板。有不有用,在各种条件下自己多做一下,就知道了。有用没用都是一种收获。

这也是前在几位说消隐没什么作用的原因。事实如果加快刷新频率。就能看出来消隐是有用的。但实际应用没必要那么高的刷新频率

网友(2013-07-30):
  P0=table[ten];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ms(1);

  P0=table[one];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ms(1);

网友O:
实际体验过,一定要消隐。

网友P(2013-12-21):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Q:
给楼主一个方法:
将你的数码管显示程序,每一行代码后加上一个较长时间的延时,比如1秒,然后你再测试,你就可以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了。
注意:每一行代码后加一个1秒或更长时间的延时。

网友R:
早年做数码管扫描的时候有过这样的问题。
快速扫描时不加消隐下位数码管显示不同数字时会有暗红的现象。

关位选->更新数据->开位选   有暗红
写0XFF关数码管->关位选->更新数据->开位选   这样没有暗红

分析是这样
直接关位选,更新数据,原来低电位的数据更新为高电位时,因为电路有寄生电容,靠成位选选通时会有少量的电流通过数码管向寄生电容充电,所以数码管会微亮,产生暗红。先写0XFF可以先给这些电容充电,避免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