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3525的欠压保护问题

楼主(2013-01-14):
谁能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怎么起到欠压保护吗?VCC 为24V

楼主:
是不是在电压大于15V时Q11导通 这时这是可以正常工作 在电压小于15V时 稳压管关断 Q10导通 这时停机

网友A:
Z4击穿前,由于Q11的截止,所以Q10导通,SOFTSTART嵌位至零,Z4击穿以后,开始软启动

网友B:
LS俩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LS俩一个意思

听下您的意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下您的意见

和你俩意见一样;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