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空调遥控器红外编码 最大脉冲宽度是多少ms?

楼主(2013-01-14):
RT。高低电平最大时间宽度有没有超过65ms?由于条件有限,目前只测得海尔的中央空调遥控器红外编码高低电平最大时间宽度不超过10ms。希望哪位知道的能够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没试过,只知道NEC协议的引导码低电平持续时间是9ms

楼主:
谢谢各位回答。看样子单个电平持续时间超过65ms很少啊。。。。。

网友B:
也不是没有……
如果码少建议直接拷贝波形吧,省心,正确率100%

网友C:
几年前做过学习型的,发现各家的空调不兼容的

网友D:
空调的很简单了吧 遥控的协议比较多 一般是头码 引导码 键码

网友E:
放心,不会超过的,脉冲太长,一则没必要,二则功耗大,三则易受干扰。

网友F(2013-03-07):
用 红外 编码分析仪 抓过一些 空调遥控器的数据。我目前抓的空调遥控器 没有超过65ms .哪怕是引导码 高低和也没超过65ms 的。目前抓到空调数据段高或低电平宽度最低的300us 最高的有3ms左右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2013-05-24):
引用 网友F:
用 红外 编码分析仪 抓过一些 空调遥控器的数据。我目前抓的空调遥控器 没有超过65ms .哪怕是引导码 高低和 ...

你有测过海尔空调遥控YR-W02,YR-W03,YR-W08吗

网友H(2015-04-17):
我是来挖fen的楼主 ,请问这些红外码怎么发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