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一个关于BP2822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3-01-14):
电路中,交流经过整流和LC滤波之后,C2、C3、D5、D6、D7组成的这个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填谷电路,改变功率因数,“填谷式”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网友A:
無源PFC

普通的橋式整流器整流後輸出的電流是脈動直流,電流不連續,諧波失真大,功率因數低,因此需要增加低成本的無源功率因數補償電路,如圖6所示。這個電路叫做平衡半橋補償電路,C1和D1組成半橋的一臂,C2和D2組成半橋的另一臂,D3和R組成充電連接通路,利用填穀原理進行補償。濾波電容C1和C2串聯,電容上的電壓最高充到輸入電壓的一半,一旦線電壓降到輸入電壓的一半以下,二極管D1和D2就會被正向偏置,使C1和C2開始並聯放電。這樣,正半周輸入電流的導通角從原來的75°~105°上升到30°~150°;負半周輸入電流的導通角從原來的255°~285°上升到210°~330°(圖7)。與D3串聯的電阻R有助於平滑輸入電流尖峰,還可以通過限製流入電容C1和C2的電流來改善功率因數。采用這個電路後,係統的功率因數從0.6提高到0.89。R有浪湧緩衝和限流功能,因此不宜省略。

谢谢~

网友B:
如LS,填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