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发生器

楼主(2013-01-14):
设计一种波形转换电路,要求产生频率可调的方波,并且能够实现方波转换为三角波。测试并且记录下不同频率下的方波和三角波的波形图,以及输出电压值

网友A:
用运算放大器自己构建吧!多了去了资料

楼主:
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因为矩形波电压只有两种状态,不是高电平,就是低电平,所以电压比较器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7%94%9f%e5%99%a8/

网友C:
反过来吧,三角波发生器,后面是方波整形

楼主:
但是老师要求的旧书就是方波变成三角波,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不能改变频率,你们可以看看我的电路连接图
输出时,三角波不稳定,而且一会就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楼主贴在6楼的图,不是方波发生器。图中左边已经有了频率源。
R4R5分压,形成负反馈,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

网友E(2013-02-20):
先用个方波发生器就用个比较器或者用个非门,三角波直接用运放积分就出来了

网友F:
maychang 的积分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