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们帮我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15):
15T的与30T的有角度差,这样在加电的时候30T导通,15T的线圈会和电容形成震荡电路然后会让三极管处于导通--关闭--导通状态,这样整个变压器就可以稳定工作了,电位器的阻值与LC震荡电路频率成反比,阻值越大LC频率越小;反之三极管的自身功耗就会增大的。但是为什么不增加反向电动势二极管呢?学习一下。

网友B:
可以看下,三级管的参数,不要一味的追求输出高功率而损坏了三极管。

网友B:
而且负载多大,你前面的电容已经限死了  。。。。。

网友B:
楼上分析的是个高手

楼主:
谢谢老师们的分析。请继续深入分析。我的感觉是:加电后,三极管不是先导通,所以30T线圈暂时无电流,12V电压通过可调电阻和15T线圈给20微法电容充电,等充满电,三极管基极电位上升后才开始导通,三极管导通后30T线圈才有电流,同时在15T线圈产生反向感应电动势,稍后时刻,20微法电容通过三极管放电完毕,三极管又截止(刚才15T线圈产生反向感应电动势帮助三极管截止),于是产生振荡。调节可调电阻可改变电容充电速度和三极管基极分压值,从而改变振荡频率。各位老师帮我判断一下,我说的对否?请斧正。

网友A(点评):
初始的时候通过电阻三极管是可以导通的。

楼主:
这个振荡电路设计的相当简洁,但不知稳定程度如何。

网友C:
是不是B级加个水泥电阻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5T的与30T的有角度差,这样在加电的时候30T导通,15T的线圈会和电容形成震荡电路然后会让三极管处于导通-- ...

你分析的很到位的啊!那个电阻是一个限流电阻,也是启动电阻,防止三极管的b级电流过大,烧毁三极管,be级最好有一个二极管,因为LC谐振时候会有负方向电压出现,而三极管的be的反向耐压值一般都比较低,所以最好加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E:
这是要做什么用

网友F(2013-11-23):
没保护,三极管容易坏吧

网友G:
参考一下开关电源变压器的前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