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插拔USB线导致STM32 USB虚拟串口设备死机

楼主(2013-01-14):
本人做了个使用STM32 (STMF103系列)USB虚拟串口方式通讯的设备,最近在测试中发现频繁插拔USB线会导致设备死机(设备有外部5V供电,插拔USB线时设备不会掉电),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 设备启用了内部硬件开门狗,死机后,设备定时器也不能正常工作,怀疑MCU死掉了,设备必须重启电源才能使用。
不知道是否是芯片BUG?经过监控,死机时再插拔USB线,进不去USB中断函数

网友A:
应该还是跟程序有关吧,你应该找到死机在发生什么情况下。。。
只频繁的说法,太模糊了。。

网友B:
   肯定程序问题。

楼主:
移植的官网VCP例程,我认为不太可能是程序问题,程序死了,有内部看门狗会复位设备的;并且即使程序跑进死循环了,也不会影响定时器中断的运行(死机后,定时器都进不去)。
测试时,就是不停的拔插USB线
有没有ST的技术人员能解答?

网友C:
板子上的USB端口做没做保护了?

网友D:
你有控制usb d+端的PULL HIGH 電阻嗎?

网友E:
估计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移植的官网VCP例程,我认为不太可能是程序问题,程序死了,有内部看门狗会复位设备的;并且即使程序跑进死 ...

香主似乎好久都没出现了

楼主:
问题分析出来了:复位脚和BOOT0受干扰导致芯片进入IS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