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PIC16F877A的看门狗具体使用方法

楼主(2013-01-14):
本人刚学PIC单片机,遇到的问题是有时开机上电时出现死机,想想可能要用上看问口,在配置位上已经使能看门口,但下步的看门口的初始化与时间设定等等不了解,请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开机上电时死机,首先检查自己的软硬件设计上的缺陷,使能看门狗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可重点检查一下芯片的低电压检查配置位BOD是否打开?

网友B:
你先关闭看门狗,然后弄个简单的程序,比如闪烁的几个LED,试试看好使不,好使了,逐步扩张

楼主:
看门狗还同有使用,BOR(BODEN)没有使能,PWRT也没有使能。莫非开机死机就在这里?因为程很简单。

楼主:
看门狗还没有使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做上电复位电路的话(MCLR脚直接上拉到VCC),在配置位中应该使能上电延时定器(PWRT).否则单片机上电时不能正常复位,程序不会运行.

楼主:
再看看配置位时,原来已经使能上电延时定器(PWRT). 只是BOR(BODEN)没有使能,    __CONFIG(0x1B11);    后来在防盗配置位改为00时,变成__CONFIG(0x0B45);程序根本就不运行了,原来是有时开死机,改配置位后根本就开不了机,没有一点反应,请问原来设置的防盗配置位是否已经不能再更改了?更改后程序是否写不进去?

楼主:
设置的防盗配置位后芯片是否只能写一次?

楼主:
硬件上的复位电路为2K的电阻,接到5V的电源,并联个104的电容。没有复位接地的开关。

楼主:
以上说的根本开不了机,是因为我在更改配置位时把看门狗打开了,关了就能开机,现在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不过现在我把BOR使能了,不知道能否好用。

网友C:
1. WDT使能后,如果程序中没有在WDT溢出前用CLRWDT指令清零WDT,单片机会在每次WDT溢出时复位,所以应在合适的地方增加一条CLRWDT指令,比如在TMR0中断服务程序返回前,否则单片机会不断复位.建议先禁止WDT,待程序调试好后再使能.
2. 对于PIC16F877A,如果预分频器没有分配给WDT的话,单片机使用5V供电时,在-40度至+85度范围内,WDT溢出周期为7-33ms,室温下WDT的溢出周期典型值为18ms.预分频器的分配由OPTION_REG的PSA位指定,分频比率由PS2:PS0位指定.如果单片机不必进入休眠状态且程序运行一个周期小于18ms,建议将预分频器分配给TMR0,即PSA=0
3. 2K上拉电阻并联104电容没有必要,可能还会有副作用.另外如果晶振频率低于4M,振荡器选XT,如果大于4M,应选HS;两只电容的取值最好不要超过33pF.

楼主:
不满各位电子工程师,俺是学生物化学专业与汽车专业的,但却特别爱好电子,现在自学的单片机不到一个月,有时问得天真一点,请大家多多包涵!对于看门狗的具体设置还是不太明白,看门狗的初始化,我就不知从哪下手,比如数据手册上OPTION_REG,我是不是可写成OPTION_REG=0xxxxx,但手册上却好多个OPTION_REG,不象比如ADCON0=0x59;这个等号的左边是唯一的,也就是说看门狗初始化等号的左边是啥?具体说我还没就会真正的使用手册,请多多指教,谢谢!(我用的编译器为MPLAB IDE v 7.50)

楼主:
上面出现开机死机的情况不是总出现,出现没有规律性,原来是没有开启过看门狗的,所以我才想到要用看门狗,但又不知怎样设置。不好意思了。

楼主:
看来我还得走自学的道路,不要在这里太多的奢望。

楼主:
能否再提醒一下?我要结贴了。

网友D:
我也是这里卡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置的防盗配置位后芯片是否只能写一次?

不是的,还可以再擦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看看配置位时,原来已经使能上电延时定器(PWRT). 只是BOR(BODEN)没有使能,    __CONFIG(0x1B11);     ...

LZ应该是复位不成功的原因,上电延时定时器禁用看怎么样1B11没有使能上电延时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来我还得走自学的道路,不要在这里太多的奢望。

LZ要有耐心,学习本来也是重要在自己的。

网友F:
PIC的开门狗选项在CONFIG(配置)字中设置,可在烧写时单独设置也可写在源程序中!

网友F:
MPLAB IDE入门指导

网友G:
刚开始的时候最好关了看门狗 否则容易乱

楼主:
本来我都不想再进来了,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热心人在帮我,深感到非常温暖,深表感谢!努力学习中。。。

楼主:
明白了,终于明白了,但还在证实中...原来喂狗语句是这样写!CLRWDT();花了好长的时间?但却增加了不少知识,值得值得,但还是感觉不该浪费那么多的时间。

网友H(2019-09-16):
引用 网友E:
LZ应该是复位不成功的原因,上电延时定时器禁用看怎么样1B11没有使能上电延时器 ...

请问pic单片机会默认开启看门狗吗?程序会自动复位,加个喂狗就不会.
void main(void) {
    ANSELA=0x00; //Enable Digital
    TRISA1 = 0;

    RA1 = 0;     //LED ON
    __delay_ms(500);
    RA1 = 1;     //LED OFF

    while(1){
        RA1 = 1;     //LED OFF;
        CLRWDT();
    }
}

不加CLRWDT();,LED灯会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