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计数时钟的频率

楼主(2013-01-14):
请教高手,我现在想用ST的外部模式来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那么ST的外部时钟计数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A:
计数只是计脉冲个数,与时间无关。。。
你的计数频率的不知指的是什么。。。

楼主:
计数频率指的是 外部脉冲的频率。

网友A:
外部脉冲,当然由你外部信号决定,跟32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楼主的脉冲频率有几百M?

网友C:
4#
外部脉冲,当然由你外部信号决定,跟32有什么关系

===========================================

不认同

网友A:
难道外部信号的输入频率是多少,跟32有关系?

楼主:
我现在外部信号最大是10M,不知道能不能计数?

楼主:
32在外部时钟模式下,外部信号通过内部时钟(CK_INT)采样得到。那么外部信号的最高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A:
可以吧,  你试验一下,如果你的频率是固定的,可以换算成时间,看你计的准不准。。

楼主:
试过了,可以正确计数,不过不知道外部最高是多少?

楼主:
在帖子里找到了香城主的一段话:
外部信号周期的计算方法是:2xTINT+20ns,这里的TINT是CK_INT的周期时间。例如:内部时钟频率为72MHz,则TINT = 13.89ns,这时外部信号的最高频率是:1/(2x13.89ns+20ns) = 20.93MHz。如果内部时钟频率为24MHz,则外部信号的最高频率是16.22MHz。可见外部信号的最高频率与内部时钟频率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

有点感觉了,,

楼主:
对了,一个定时器只能做一个外部计数器吗?

网友A:
定时器只能计一个信号来源。。。

楼主:
用STF103VC控制三个伺服电机,定时器好像不够!纠结,还得换芯片

网友D(2013-04-22):
引用 楼主:
在帖子里找到了香城主的一段话:
外部信号周期的计算方法是:2xTINT+20ns,这里的TINT是CK_INT的周期时间。 ...

请问这个计算方法是怎么得来的?我现在的确只能计到20多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帖子里找到了香城主的一段话:
外部信号周期的计算方法是:2xTINT+20ns,这里的TINT是CK_INT的周期时间。 ...

我现在对外部脉冲计数,的确只能计到20多M,但我看不到为什么这么算外部信号周期,能不能指点一下……先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