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开发怎么就性感成这样了呢?

楼主(2013-01-14):
我是小弟,玩DSP还是初恋(初练)期,总有些好奇的地方想向各位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在先!

   为什么DSP的数据手册只做一些功能性说明,而不讲具体的每一个控制寄存器及其相关的位功能配置。我以前在搞各种MCU时,都是看着一个个寄存器的使用说明手册,一位一位的配置,到了这儿,我发现怎么也找不到这么一详解了每个寄存器的配置的手册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啦,我要怎么做,才够科学呢!

网友A:
看过中文资料之后,还是要看英文资料的。翻译的资料都没有英文的全,并且翻译的不一定准确。

网友B:
那是因为你没找到,肯定是有的,每个寄存器都有说明,你不用怀疑,TI的文档还是较全的,只不过你不知道他放在哪个文档里而已,找找

网友C:
在其它文档里,lz再去官网找一找吧

网友D:
文档里应该很多链接的,多下载一下看看,慢慢就熟悉该去哪里找了。
另外,单片机的手册一般一个datasheet基本上那个就囊括了所有的东西,
复杂的单片机、arm、dsp之类的嵌入式处理器,一般需要datasheet和TRM手册
来回互相翻看,这是必须的。
总之,还是多翻手册吧

网友E:
有些文档叫user's guide,有些叫reference guide,大多是按照各个模块分类的。比如EMIF,UART,McBSP等等

网友F:
因为你看的是datasheet,而你说的内容在USER'S MANUAL里
另外还有各种文档,管看就得看好几个月

网友G:
现在的参考书籍这么多 从上面找一找

楼主:
我用的是TMS320F28027,请问有人知看哪个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其它文档里,lz再去官网找一找吧

28027 在哪里找?

网友H:
主要抓住两个东西  一个是datasheet   一个就是官网的例程   掌握了这些东西   一般就没有问题    呵呵  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28027 在哪里找?

相应产品网页拖下去看就有的

网友I:
什么意思呢这是???

网友J:
先找相应芯片的数据手册,一般在后面都会附上相关手册的链接的~看英文的比较全,中文翻译的可以对照着看~

网友K:
要找应用手册manual

网友L:
这两个差别很大的

网友M:
看来是越做越精简

网友N:
楼主的手册不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