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的RTC能否代替专用的RTC芯片?

楼主(2013-01-14):
请问STM32的RTC能否代替专用的RTC芯片?

网友A:
呵呵,看你精度要求有多高。。。

网友B:
做一般的日历时钟使用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C:
精确一点的最好用专门的RTC

网友D:
精度与你选择的外部晶体有关,与STM32无关,但STM32内部有校准机制,可以用来校准外部晶体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