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头防插错

楼主:
现在做一个TV box的盒子,电源适配器为5V 2A ,电源接头是2.5mm的内径。
现在担心,9V或者 12V的电源适配器(电源接头内径为2.5mm的)也可以直接插入到电源接头里,这样直接就把板子烧坏了。
请问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我想到的方法是把电源接头换成一个内径小点的,让其他的2.5mm接头的电源适配器插不进去。但是担心供货问题。
请问下在电路设计上有没有好的方法呢,或者是成熟的电路呢?

网友A(2013-01-14):
5V 有小的 长期有货的通用标准件      要不用USB  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有小的 长期有货的通用标准件      要不用USB  mini

5V 有小的 长期有货的通用标准件
--- 这个有个大概的规格没?内径为多少呢?谢谢!

网友A:
2.1mm

网友B:
改接口不是解决之道,还是加保护器件吧,钳位二极管或TVS管再加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C:
还是要加保护电路,或者改用输入电压范围大的稳压芯片

网友D:
是啊!注意电路保护

网友E:
保护还是应该有的

网友F:
LZ的设计思路有问题,9v的插头硬要往5v的座里插,那是用户的使用不当,与你的设计无关,但设计者必须在外壳上标明外接电源规格及插头极性.
当然能设计专用的接插件,那是最好了.但这样会增加开发成本.

网友G:
自恢复保险+TVS就可以了

网友H:
直接用手机数据线口不是更好吗?电源坏了还可以直接用充电器上到处兼容!

网友I:
可以加一个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