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进CMOS把USB锁死,USB还能不能供电啊?

楼主(2013-01-14):
请教各位:
进CMOS把USB锁死,USB还能不能供电啊?

网友A:
usb供电时独立的吧

网友B:
个人感觉USB还能供电啊。未经证实。
另外,或许不同电脑的CMOS对USB供电的控制有所不同。

网友C:
这要看厂商是不是为了省钱而减配了。

网友D:
你最多能让USB不识别设备,但是你不能切断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