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置信的串口中断---STC单片机

楼主(2013-01-14):
发送一个字节到底进几次串口中断?
用的芯片为:STC10F08XE
1、发现问题的代码:
void isrSerial(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cvBuffer[RcvNumber++] = SBUF;
                if (RcvNumber == RCVBUFLEN) RcvNumber = 0;
        }
    else
        {
            SentNumber++; //写在这里会发现,发送一个字节SentNumber值加2
        }
}
void SerialSend(u8 xdata *buffer,u8 number)
{
        pSendBuffer = buffer;
        SentNumber = 0;
        REN = 0;
        while(SentNumber<number)
        {
            SBUF = pSendBuffer[SentNumber];
                while(TI==0);
                TI = 0;
            //  SentNumber++;   写在这里正常

        }
        REN = 1;
}
2、测试发送一个字节到底进几次中断
上面代码不变;
void main(void)
{
        InitSerial();
        SentNumber = 0;
        SBUF = 0xaa;
        while(TI == 0);
        TI = 0;
        while(1)
        {
                if(SentNumber == 1) Led0 = 0;
                else if(SentNumber == 2) Led1 = 0;   //结果显示Led1亮
        }
}

3、修改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更改为:
void isrSerial(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cvBuffer[RcvNumber++] = SBUF;
                if (RcvNumber == RCVBUFLEN) RcvNumber = 0;
        }
    else if(TI)  //就多了这一点代码,结果就一切正常
        {
            SentNumber++; //写在这里会发现,发送一个字节SentNumber值加2
        }
}

4、最后的测试代码

void isrSerial(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RcvBuffer[RcvNumber++] = SBUF;
                if (RcvNumber == RCVBUFLEN) RcvNumber = 0;
        }
    else if(TI)
        {
            SentNumber++;
        }
    else  Led0 = 0;   //灯竟然会亮!!!神马原因??
}

网友A:
大侠,您的代码确定是全的?

网友B:
用中断发送和等待发送是有区别的,等待发送数据前,要先关闭串口中断...

网友C:
弄清楚的办法及时自己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D:
这类问题都是软件问题。LZ可以去STC的官网下册程序,“另一种风格的测试程序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您的代码确定是全的?

已经删除任何多余代码,SentNumber这个变量只在中断中出现,这个可以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中断发送和等待发送是有区别的,等待发送数据前,要先关闭串口中断...

哦,还有这么一条,多谢多谢,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清楚的办法及时自己单步调试看看

STC不支持在线调试,这个方法没法进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问题都是软件问题。LZ可以去STC的官网下册程序,“另一种风格的测试程序包” ...

多谢提示,这就去

网友E(2013-05-02):
引用 网友B:
用中断发送和等待发送是有区别的,等待发送数据前,要先关闭串口中断...

今天无意中看到您的这句句话,解决了我一个**烦,也是关于串口中断的,这个是基础知识,但就是没记住,十分的感谢你。。。。:handshake

网友F(2013-07-07):
大哥,你接收和发送怎么用的一个计数变量,中断进来一次当然是接收一个字节数据了

网友D:
串口收或发一个字节只发生一次中断,这个是肯定的,无须置疑。

LZ的代码,接收中断RcvNumber++,发送中断也RcvNumber++,问题可能就在这里。MCU的表现,都是你代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