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初值可以设为变量吗

楼主(2013-01-14):
(无正文)

网友A:
你把a宏定义成一个固定的值,编译起来就快了。
带变量的定时器初值设置TH0=(65536-a)/256和TL0=(65536-a)%256

定值的定时器初值设置TH0=(65536-1000)/256和TL0=(65536-1000)%256
编译时间会差很多的。
带变量要首先进行计算才行,这样就会多花费很多时间

网友B:
可以。

因当是初始时用这个时间,时间还是要的,只是下次使用时不用在运算的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a宏定义成一个固定的值,编译起来就快了。
带变量的定时器初值设置TH0=(65536-a)/256和TL0=(65536-a)%2 ...

我是要驱动步进电机,用定时器给脉冲,用delay()的话主函数全用来执行它了,而且电机加速度越来越快,请问还有其他办法解决吗???还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因当是初始时用这个时间,时间还是要的,只是下次使用时不用在运算的时间了 ...

有办法即设变量,还能执行速度快吗

网友B:
电机加速度~~~很慢的, 不管是用中断还是用 软延时都可以应付。   什么定时器中断比较好协调资源的使用,

你可以事先把加减速的表作出来, 使用时代入到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加速度~~~很慢的, 不管是用中断还是用 软延时都可以应付。   什么定时器中断比较好协调资源的使用,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65536-cycle)/256;
        TL0=(65536-cycle)%256;
        num--;
        if(num==0)
        {
                num=100;
                if(cycle>30)
                {
                        cycle--;
                }
        }
        clk=~clk;
}
电机转的很慢,你的意思是把cycle设一个数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65536-cycle)/256;

能说的具体点吗?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不解决就没办法就行下一步

网友C: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B: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L0 = aaa;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TH0 =bbb;                //设置定时初值
       num--;
        if(num==0)
        {                                num=100;
                if(cycle>30)
                {

                          ccc=1; //-----------标记
                           cycle--;
                }
        }
        clk=~clk;
}

main()
{
aaa=(65536-cycle)/256;
bbb=(65536-cycle)%256;
ccc=0;
TH0=aaa;
TL0=bbb;
while(1)
{
if(ccc==1)
{
aaa=(65536-cycle)/256;
bbb=(65536-cycle)%256;

ccc=0;
}
}
}

网友B:
  熟悉了整个过程之后, 还可以把这个程序在优化得简单

从你的加速方法来看看, 也就是定时器的 TL0  减1 的操作,知道了最终于的操作就可以把哪个计算公式用完后扔了, 只要进行减一操作就好了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L0 = aaa;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TH0 =bbb;                //设置定时初值
num--;
if(num==0)
{
   num=100;
if(cycle>30)
{
   cycle--;
   aaa--;                }
        }
        clk=~clk;
}

main()
{
aaa=(65536-cycle)/256;
bbb=(65536-cycle)%256;

TH0=aaa;
TL0=bbb;
while(1)
{

}//w1
}//ma

网友B:
你的电机速度上不去  定时的时间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熟悉了整个过程之后, 还可以把这个程序在优化得简单

问题解决啦!!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