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peex+ucos整合的问题

楼主(2013-01-14):
请教一些各位。有哪个高手成功的把SPEEX+STM32F103+UCOS成功的整合到了一起
小弟现在遇见一个问题。当不使用SPEEX的时候,UCOS+STM32没有问题。引入SPEEX时,只要一初始化SPEEX,就进入硬件错误。
将启动文件的堆栈改大过,无效。加入MICRO C库,也无效。
看到其他论坛上网友有过此问题。不知道最后怎么解决的。
请已经解决的网友清醒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A:
任务堆栈开大一些

网友B:
注意一下,UCOS里面不能有递归函数的,原因是递归及其耗费ram,还有里面如果开关中断,都用UCOS定义的宏开关中断,你分析分析SPEEX源码吧

网友C(2014-01-17):
2楼正解,
因为语音库用到malloc

网友D(2016-10-24):
二楼确实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