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AD6.9导入PCB之后有个IC封装怎么是绿色的?

楼主(2013-01-14):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元件封装不符合PCB的规则,所以绿了。

网友B:
可能是你设置的规则和你制作的封装间距冲突了。
1、该规则,
2、修改封装,一般是引脚间距,焊盘大小等。

网友C:
脚间距规则更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D:
1.引脚间的规则
2.你可以先试试把线连好,在进行ERC检查试试

网友E:
应是引脚间距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引脚间的规则
2.你可以先试试把线连好,在进行ERC检查试试

出现绿色的IC的引脚部分已经解决了,但是散热孔的地方还是绿色,如果按下图设定规则就可以,但是布线交叉就不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引脚间的规则
2.你可以先试试把线连好,在进行ERC检查试试

如果不允许交叉,就会出现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现在IC的引脚没问题了,但是散热孔的地方仍然是绿色,散热孔该怎么画?

如果我如下设置,就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IC的引脚没问题了,但是散热孔的地方仍然是绿色,散热孔该怎么画?

如果我如下设置,就没问 ...

你是不是英文很差?

给散热孔和底部铜皮相同的网络即可

网友G:
这个,焊盘有了GND网络,但是过孔没有网络,制作封装的时候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