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笙泉单片机的烧写问题

楼主(2013-01-14):
使用U2编程器 给MA803烧写代码 直接把MA803插在U2上面可以烧写,然后把单片机取下来,插在面包板上面。用面包线将单片机VCC VDD P3.0 P3.1 四个脚连在一起,无法烧写代码,再一个一个尝试,发现将7号脚(X1)端连上后,可以烧写。一共需要连接5条线。   然后发现有的时候可以不连接7号脚,和VDD也可以烧写,但那是少数。     做完这些之后,我把U2和一个PCB板子上面的MA803(sop-28封装)相连接,发现就算连接5条线,仍然无法烧写。    现在请教大神,MA803单片机烧写的硬件电路是怎么个情况。 我该如何烧写焊在电路板上的MA803。

网友A:
 外部电路干扰吧。
 烧录前,将P3.0的外部电路焊开,是最保险的办法。

网友B:
使用U2烧录器来烧录MA803最好的方式是,使用MA803的转座(SOP-28),直接放在U2烧录器上烧录。
要烧录焊在目标板上的MA803,最好的方式还是采用ISP小尤鱼烧录器。

使用U2烧录器来烧录焊在目标板上的MA803,要注意的部份有:
1. 目标板上的功耗问题,U2无法提供太大的供电供给目标板,不稳定的供电会造成烧录不良状况。
2. 目标板的晶振必须要焊上,基本的复位RC需要有。
2. 只需要将VDD GND以及SDA连接到目标板的VDD GND以及P3.1就可以。

网友C:
补充:P3.1 最好不要加外围电路,如果P3.1一直被拉低的话,MCU会一直停留在ISP 操作中.

网友D(2023-12-05):
我现在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P47(复位)当做I/0用,我是用于控制背光用,打样的板子背光用的是4颗白光led,工作都正常,但是批量生产的时候,我用了6颗绿色led的背光,竟然程序都烧不进了,U2的烧录器。背光拆了就好了,不是背光的问题,卡在这边,不知道怎么解决,早知道不用这个引脚控制背光了,真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