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关于电压传感器的标准、资料或者建议

楼主(2013-01-14):
最近有个项目,要设计一个电压传感器,大约有1000VDC,带隔离的,前期先做一下调研,想知道关于电压传感器的国内和国外的标准、关于电压传感器的资料或者有什么建议的都可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B5%E7%D1%B9%B4%AB%B8%D0%C6%F7&format=
http://ishare.i ...

谢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B5%E7%D1%B9%B4%AB%B8%D0%C6%F7&format=
http://ishare.i ...

主要方向是电阻分压式电压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B5%E7%D1%B9%B4%AB%B8%D0%C6%F7&format=
http://ishare.i ...

T叔 有PCBLAYOUT的国标没要有国外的更好比如:安全距离及其相关安全要求
安全距离包括电气间隙(空间距离),爬电距离(沿面距离)和绝缘穿透距离
1、电气间隙:两相邻导体或一个导体与相邻电机壳表面的沿空气测量的最短距离。
2、爬电距离:两相邻导体或一个导体与相邻电机壳表面的沿绝绝缘表面测量的最短距离。
电气间隙的决定:
根据测量的工作电压及绝缘等级,即可决定距离
一次侧线路之电气间隙尺寸要求,见表3及表4
二次侧线路之电气间隙尺寸要求见表5
但通常:一次侧交流部分:保险丝前L—N≥2.5mm,L.N
这种的T叔给传一份呗,谢谢您 老

网友C:
T叔真给力

网友D:
精度、带宽、成本。
常用的方案有:1)电阻分压;2)霍尔元件;
一、电阻分压是最常用的方法,常用10k和9.99M分压,这个分压电阻有成品。电阻分压的缺点是电阻的精度和功耗。电阻的年稳定度都不好,功耗导致电阻温漂,4中常见的8位半万用表中有3种采用这种方法,印象中在这个量程下3个没有一个达到15ppm。
电阻分压的方案隔离电路需要自己设计。隔离方案大致3种:1)线性光耦;2)隔离放大器;3)霍尔元器件。
线性光耦精度很低,千分之一精度困难(光耦有老化问题)。隔离放大器说穿了就是"A/D-数字隔离-D/A“,比如ISO124,先是V-F变换,然后变压器隔离,然后又F-V变换,经2次变换精度也下降了不少,所以指标上大体能到万分之一就不错了,另外带宽也严重下降了。3)霍尔器件,这个方法也常用,但精度和隔离放大器相差不多。
二、直接霍尔元件传感器缺点是需要从被测试设备上获取电能,优点是结构简单可靠,精度好。但是如果想做通用的电压传感器,从被测试设备上获取电能是不好的。毕竟测量影响了被测试电压,传感器一接上电压就降低,把传感器拿开电压就升高,这个还是不好的。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有1种8位半数字万用表采用了这种方法。优点是1000V量程下输入阻抗依然是10G欧姆,没有了电阻的问题,年稳定度高。其实这个方法也没有什么,网上有一些资料。但是前级电路十分麻烦,多组高压对管需要供电电压达到±1100V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带宽、成本。
常用的方案有:1)电阻分压;2)霍尔元件;
一、电阻分压是最常用的方法,常用10k和9.9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