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STM32 硬件失效中断

楼主(2013-01-14):
大神们,什么是STM32 硬件失效中断

网友A:
硬件失效是由于在处理异常的过程中发生错误而产生的异常,或者是由于一个异常无法由其他异常机制处理。

另外还有一些错误中断处理会升级成硬件失效,具体可参考编程手册2.4节

网友B:
我在调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硬件失效中断,是因为我在函数中定义了非常大的数组,或者指针指向了非常大范围的空间,导致了函数的堆栈溢出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大数组都定义在了外面

网友C:
这种问题经常出现,很正常。。。不过,都是在你的程序有问题的时候出现。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就一定得查程序了。。。

网友D:
发生异常之后可首先查看 LR 寄存器中的值, 确定当前使用堆栈为 MSP 或 PSP, 然后找到相应堆栈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