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更新】STM8最小系统,方便洞洞板调试。14楼上IAP源码

楼主(2013-01-14):
最近做板子,空间有剩,拼了个TSSOP20的STM8的最小系统,以后用洞洞板调试就方便了~~

板子很小,有SWIM接口,PA3点了个LED,兼容TSSOP20的STM8S和STM8L(通过背面选焊)

直接连ST-LINK就能烧程序,很方便吧

板子有些多,有人想要吗?免费大赠送~~

顺便移植了IAP代码,小容量STM8也可以IAP了~~
默认使用PC7进入IAP,复位的时候PC7为低进入IAP

用ST的工具即可

选择STM8L_8K

在选择你的程序.s19

搞定~

IAR写程序的时候要注意两点:
1、记得输出S19格式的文件

2、要修改ICF文件,并指定程序的开始为0x9000(原来是0x8000)

ICF文件在\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0\stm8\config\lnkstm8s103f3.icf
建议copy一份放在工程的文件夹里
即改成这样: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9FF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9FF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9FFF];

楼主:
沙发自己做:lol

STM8S003也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
赞一个啊,想法不错的,新手很适合啊。

网友A:
我要二片

网友B:
如果离的不远可以要几片哦

楼主:
深圳,最近几天活跃在科技园

网友C(2013-03-23):
有么?可以送几块给我么!

网友D:
确定是免费赠送?

网友E:
板子的焊工好像还是差一点

网友F:
板子看着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G:
这个是怎么送的?

网友H:
STM8不要外部晶振和复位电路吗?还有电容太少了吧。

网友I(2013-05-08):
可否提供IAP源码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否提供IAP源码学习下

其实在其他论坛我已经发了源码,这个再发一次吧

顺便做做个广告,21ic的朋友来买东西,送一片空PCB

STM8S/STM8L最小系统 开发板 PCB item.taobao.com/item.htm?id=23745728682
STM8S103F3最小系统 开发板 item.taobao.com/item.htm?id=18199485079
STM8S003F3最小系统 开发板 item.taobao.com/item.htm?id=17792449168

网友J(2013-10-09):
很不错的学习**  需要好好看看   同时消化消化  谢谢了  楼主   这一块  感觉自己的差距好大啊   确实需要不断的去学习

楼主(2014-02-21):
这个TSSOP20的STM8的最小系统小板很受欢迎,我就再接再厉,再做了几种类似的小板。每种小板都能兼容若干种芯片,现在有9种最小系统了!!

和我的ST-LINK通过4根杜邦线平行直连即可供电和下载/调试,非常方便。

顺便做做个广告,21ic的朋友来买东西,送一片空PCB

ST-LINK v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271105404

STM32F051C8最小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283420753

STM32F103C8最小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283976007

STM8S003F3最小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792449168

STM8S103F3最小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199485079

STM8L101F3最小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578673123

STM8L051F3最小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315816817

STM8L151K4最小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262839760

STM8S003K3最小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270421246

STM8S903K3最小系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7385877187

网友K:
引用 楼主:
深圳,最近几天活跃在科技园

..我想要图= =。能给吗。。同是深圳人~~~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想要图= =。能给吗。。同是深圳人~~~

没问题,旺旺联系我

网友L(2014-11-27):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PC7为低就可以进入IA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弱弱的问一句,为什么PC7为低就可以进入IAP呢?

我的程序写的,你不喜欢自己改啊:)

网友M(2015-01-19):
楼主哪里设置ubc区域的。还有这个语句可以解释一下么?
//if user application is not virgin - valid reset vector jump
    if((*((@far u8*)MainUserApplication)==0x82) || (*((@far u8*)MainUserApplication)==0xAC))
好像是用户程序第一个字节的值是0x82或者0xac?为什么这样判断的

楼主(2015-04-26):
引用 网友M:
楼主哪里设置ubc区域的。还有这个语句可以解释一下么?
//if user application is not virgin - valid res ...

因为MainUserApplication这里其实是中断向量表的第一个位置——reset,这里必然是一个跳转指令,0x82是INT的机械码,0xAC是JPF(Jump to an extended address)的机械码,这两个指令是STM8架构里唯二的能实现无条件跳转的指令
如果这里没有跳转指令,证明flash里面根本没有用户程序

网友N(2015-11-17):
楼主,赞一个,已经测试成功!

网友N:
只能通过串口下载一次用户程序,而且用户程序不能正常运行是什么原因?我的用户程序单独下载是可以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