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10f222定时器溢出标志位?

楼主(2013-01-14):
10f系列的是不是都没有中断?222定时器的中断溢出标志位是哪一位?datasheet怎么找不到

网友A:
这个单片机没有中断啊

楼主:
那定时程序该怎么写呢

网友B:
tmr0 = 0;
while(tmr0>200);

正解.

楼主:
谢谢  tmr0是不是跟主程序分开来运行一直在加?  还是程序每次循环运行到这里才加一的?     另外PIC哪个型号开始有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tmr0是不是跟主程序分开来运行一直在加?  还是程序每次循环运行到这里才加一的?     另外PIC哪个型号 ...

启动timer0以后,tmr0是自动增加的,跟程序循环没有关系,
pic12f开始就有中断了 ,pic10f是简易的单片机。

谢谢

网友C:
嗯嗯 来瞅瞅

网友:
PIC12F615的就有了,

楼主:
恩  已经在用615了

网友D(2013-12-17):
PIC12F508/509有定时器0,但没定时器中断,也就没T0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