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

楼主(2013-01-15):
想用H桥控制直流电机实现转换方向,但是不知道堵转时候怎么实现降低一半功耗。还望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电路里, 堵转的检测已经能够实现.
实现降低一半功耗:
1, 降低工作工作电压.
2.  P07 或 P10 上供 PWM 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里, 堵转的检测已经能够实现.
实现降低一半功耗:
1, 降低工作工作电压.

如果用硬件电路实现呢。下边是我的原理图。您看看。我采用图上的方式,当单片机检测到堵转电流时候,短路电源的一个稳压管来降低电压,但是我害怕电机的电压降下去了,电流会上升,从而电机功率还是降不下来。您有什么好方法没?

网友A:
当单片机检测到堵转电流时候,短路电源的一个稳压管来降低电压,既然已经堵转, 那么电流就是电压/绕组电阻. 所以电流是不会再上升了.
如果是过载保护, 那么降低电压导致电机停下, 有可能电流会升高.但总功率应该会降下来.
其实我推荐的是 PWM 方式, 虽然有点复杂. 但是这个方案的调节范围大. 灵活性高. 容易控制堵转后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单片机检测到堵转电流时候,短路电源的一个稳压管来降低电压,既然已经堵转, 那么电流就是电压/绕组电阻. ...

我们做这个东西是控制风阀 水阀 的。当电机带动机械走到把阀门关闭以后,就会被一个力停住。就相当于 我用这个电机控制自动门,当自动门完全关上以后,电机就会处于堵转的状态,我们要做的就是降低它的堵转功耗到一半左右,既能维持住一个力,不让机械内的弹簧反弹,又不让电机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单片机检测到堵转电流时候,短路电源的一个稳压管来降低电压,既然已经堵转, 那么电流就是电压/绕组电阻. ...

单片机提供PWM控制H桥的两个开关 这个方案好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单片机检测到堵转电流时候,短路电源的一个稳压管来降低电压,既然已经堵转, 那么电流就是电压/绕组电阻. ...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 堵转后,把电机电压降为一半了,但是电流会升的老高。。。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提供PWM控制H桥的两个开关 这个方案好实现么?

利用好定时器, 实现应该不是问题. 只是电路上还要想办法加快功率开关的速度, 减小开关损耗
做得好的话, 根据检测到的堵转电流做反馈, 完全可以控制堵转电流到随心所欲.
另外电压减半了, 电流还是升得很高, 一方面也说明你的堵转检测太灵敏了. 但这个灵敏度我想应该是系统决定的, 不是好随便改的. 不过可以更换稳压管来调整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好定时器, 实现应该不是问题. 只是电路上还要想办法加快功率开关的速度, 减小开关损耗
做得好的话,  ...

您好,请问太灵敏是什么意思呢?多谢

网友A:
太灵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远没有到 "堵转"的程度, 就被识别为堵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灵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远没有到 "堵转"的程度, 就被识别为堵转了

您的意思是提前了。但即使这种情况下 也是停止了电机的转动的呀,电压又降到一半,功耗应该下去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灵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还远没有到 "堵转"的程度, 就被识别为堵转了

版主大侠,现在 有两种方法,您看哪个靠谱点。

第一种,如上图,当单片机检测到阻转电流的话,短路电源的一个稳压管,将电压降为一半,同时单片机输出低电平将光耦断开,从而串入一个220欧姆的电阻来限流。正常运转时候光耦导通,短路电阻。

第二种,把光耦和220欧姆电阻去掉,直接用PWM控制H桥下端的两个三极管。

还望您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大侠,现在 有两种方法,您看哪个靠谱点。

第一种,如上图,当单片机检测到阻转电流的话,短路电源 ...

第一个方案不好, 不如换不同电压的稳压管, 短路电压大的稳压管. 当然还可以用更灵活的方案, 比如通过调节分压电阻(而不是短路稳压管), 可以通过电位器, 调节堵转电压到任意值.
第二方案是可行的, 上面讲的硬件措施全部可以软件实现, 如果再出个数码和按键, 那就可以数字调节了, 只是软件复杂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方案不好, 不如换不同电压的稳压管, 短路电压大的稳压管. 当然还可以用更灵活的方案, 比如通过调节 ...

多谢您指点。第一种方法里面 光耦实现串电阻这块您怎么看 有没有什么弊端

网友A:
费电, 耗能, 又降低可靠性, 发热的电阻也很容易烧坏的, 还有那个光藕, 也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电, 耗能, 又降低可靠性, 发热的电阻也很容易烧坏的, 还有那个光藕, 也够呛 ...

如果不用光耦的话,怎么才能实现堵转时候 串一个电阻呢。下边是原理图 您给看看哪块不足。多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不用光耦的话,怎么才能实现堵转时候 串一个电阻呢。下边是原理图 您给看看哪块不足。多谢了。 ...

初学电机。。。我现在搞不明白 这个电阻在不用继电器的情况下 怎么在电机堵转之后串到H桥里面,限制住电流。电压通过短路稳压管可以降低,就差电流这块。

网友A:
郁闷, 干吗非要串电阻呢?!
通过控制电压来间接控制电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郁闷, 干吗非要串电阻呢?!
通过控制电压来间接控制电流嘛

电压我也控制了。在不用PWM的情况下,我已经把18V的输出电压降到9V了,不能再降了,再降的话给7805供电的5V还有运放供电的电源就没有保障了。

网友B:
tu简简单单PWM 完事~~~少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tu简简单单PWM 完事~~~少折腾

PWM的话,H桥的四个管子有什么要求没,使用我图上的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PWM的话,H桥的四个管子有什么要求没,使用我图上的可以不。

可以。估计管道开关处会产生一个震动拍的的噪音

建议更改设计思路,

阀门增加一个长臂,用电磁铁锁/吸上。掉电里电磁铁会自动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估计管道开关处会产生一个震动拍的的噪音

建议更改设计思路,

如果尽量增大PWM的频率呢?会不会使噪音达到感觉不到的程度?

网友B:
估计跑不了。 震荡范围在 耳朵的听力范围。

而且这样开开关关,漏是少不了的

网友B:
提供 管尺寸把,

网友C:
实现降低一半功耗:
1, 降低工作工作电压.
2.  P07 或 P10 上供 PWM 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现降低一半功耗:
1, 降低工作工作电压.
2.  P07 或 P10 上供 PWM 控制信号.

大神,现身吧!哈哈,你被我认出来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