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13-01-15):
请问检测100V左右的蓄电池电压,送到单片机的AD输入进行测量。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最好蓄电池的地和单片机的地不共地的。如果用运算放大器,最好采用单电源供电的方式。

网友A:
google 搜索 隔离差分放大器 选个型号即可 电阻分压

网友(2013-04-06):
隔离运放貌似是比较贵的,你可以试试线性隔离光耦,至于要单电源供电的话可能还得考虑一下其实做负电源也不难,你就用一个2576就可以了

网友B:
HCPL-7840或者AMC1200都可以解决,用线性光耦HCNR201也行

网友C:
用磁藕吧,线性光耦不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