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IP核的问题

楼主(2013-01-15):
这两天经常看到IP核的设计,所以去了解了一下,但有几点不太明白,请教一下各位。
1、IP核属于硬核还是固核
2、如果一个FPGA加载了ARM核,网口核,DDR2控制核,串口核,那么他和一块具有相同模块功能的ARM芯片有什么区别。
3、如果一个FPGA加载了stm32vc5416的DSP核(假设可以),那么在5416上运行的汇编代码是否也同样可以在FPGA在运行,效率是否相同。

网友A:
1,IP核分硬核,固核,软核三类
硬核:版图级IP,如FPGA的片上ARM,xilinx 的MIG(DDR控制器)
固核:网表级IP,大多数由场商提供的,图形化方式生成,如altera nios II
软核:代码级IP,这类IP大多是网上的开源IP,可直接见到源代码(.v or .hdl)

2,功能上无太大区别。但FPGA的片上系统灵活性高,当然了成本,和开发难度也不是一样。

3,FPGA无你所说的DSP核,原因:FPGA的处理能力比DSP强的多,较率不一样,不同的FPGA都会不一样。

网友B:
感谢贝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P核分硬核,固核,软核三类
硬核:版图级IP,如FPGA的片上ARM,xilinx 的MIG(DDR控制器)
固核:网表级I ...

因为是刚看的,所以有些理解的不清楚,多问几个问题
4、在用原理图的方式进行设计时,可以直接使用dpram等模块,是否属于固核
5、FPGA加载了ARM核后,使用时是否一样可以加载uboot,内核,文件系统等,在运行效率上与相同处理能力的ARM是否相同。
6、FPGA的处理能力比DSP强的多怎么理解,是相同主频下FPGA的效率更高,还是FPGA的主频比DSP更高(这个我觉的不可能)

网友C:
IP核概念
我们常说的IP核,也就是知识产权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是那些己验证的、可重利用的、具有某种确定功能的IC模块。分为软IP (soft IP core )、固IP (firm IP core)和硬IP (hard IP core )。软IP是用某种高级语言来描述功能块的行为,但是并不涉及用什么电路和电路元件实现这些行为。固IP除了完成软IP所有的设计外,还完成了门电路级综合和时序仿真等设计环节,一般以门电路级网表形式提交用户使用。硬IP则是完成了综合的功能块,已有固定的拓扑布局和具体工艺,并己经经过工艺验证,具有可保证的性能。设计深度愈深,后续工序所需要做的事情就越少,但是灵活性也就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IP核概念
我们常说的IP核,也就是知识产权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是那些己验证的、可重利用的、具有 ...

原理的部分我都自己百度过,只是理解上不是很清楚,你可以讲一下自己的理解,或者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C:
ip来说可以分为,
1.自己写的,能完成一些功能的module。
2.买别人,通常拿到手的的自己综合好文件。
3.厂商做好的,固化在IC内部的。比如手机的CPU 等,很做这样的ip构成了SO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是刚看的,所以有些理解的不清楚,多问几个问题
4、在用原理图的方式进行设计时,可以直接使用dpram ...

1。是固核
2. 和ARM一样,因为本来就是ARM
3. FPGA的处理能力强主要在并行处理上。不在主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固核
2. 和ARM一样,因为本来就是ARM
3. FPGA的处理能力强主要在并行处理上。不在主频上。 ...

多谢各位,对1、2、4、5均已理解,唯独对FPGA和DSP的部分不太清楚。
网上说DSP与FPGA的区别都是说,DSP强在运算速度和处理能力上,FPGA强在灵活性。
而你和贝壳都说FPGA的处理能力强,我很奇怪,比如DSP有多路并行处理(6000系列有4路),有多核(Octacis有12核),有主高频(几个G应该不成问题),在加上DSP本身的指令集对FFT算法的优势,竟然在处理能力上还不如FPGA。猴哥是否可以从原理上解释一下。先谢过。

楼主:
刚才百度了一下,好像是个面积换速度的概念,相当于FPGA中实现了n个DSP模块,大家同时运行,所以与单个DSP相比,在速度上要快很多。对于图形处理上确实有优势。但在智能化方面由于耗费资源过多,反倒不如DSP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百度了一下,好像是个面积换速度的概念,相当于FPGA中实现了n个DSP模块,大家同时运行,所以与单个DSP ...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就是看你怎么选择了。

网友D:
相同主频下,全硬件的并行处理当然比软件顺序处理快了。楼主有arm的rtl?哪个级别的呀,能共享下吗?

网友E:
如果一个FPGA加载了stm32vc5416的DSP核(假设可以),那么在5416上运行的汇编代码是否也同样可以在FPGA在运行,效率是否相同。

如果放dsp的核用汇编肯定达不到dsp的效率...

楼主:
楼上两位,FPGA加载arm/dsp的硬核后,其实就相当于一块ASIC的芯片了,效率之类的应该是一样的(猴哥和贝壳都这么说),我觉得也很合理,你们为什么会觉得arm/dsp芯片的效率更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一个FPGA加载了stm32vc5416的DSP核(假设可以),那么在5416上运行的汇编代码是否也同样可以在FPGA在运 ...

楼上两位,FPGA加载arm/dsp的硬核后,其实就相当于一块ASIC的芯片了,效率之类的应该是一样的(猴哥和贝壳都这么说),我觉得也很合理,你们为什么会觉得arm/dsp芯片的效率更高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FPGA加载arm/dsp的硬核后,其实就相当于一块ASIC的芯片了,效率之类的应该是一样的(猴哥和贝 ...

你用fpga跑一个arm的core试试就知道了.dsp的授权可能你买不到,arm的花百万美元总是能买的到的吧,如果你不信我就花几百万做个实验,如果认识熟人你就可以请人实验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用fpga跑一个arm的core试试就知道了.dsp的授权可能你买不到,arm的花百万美元总是能买的到的吧,如果你不 ...

这个不好验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好验证啊

是你没到那个层次...到了就知道简单了...验证还不简单...又不是让你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你没到那个层次...到了就知道简单了...验证还不简单...又不是让你设计

哈哈,我期待你的ZYNQ测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fpga跑一个arm的core试试就知道了.dsp的授权可能你买不到,arm的花百万美元总是能买的到的吧,如果你不 ...

我百度了一个上午,总结了一下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1、认为FPGA加载ip核后效率不如原芯片:认为FPGA在输入输出方面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不如芯片处理来的直接,会多耗费一些指令在其他方面。
2、认为FPGA加载ip核后效率与原芯片相当:认为只考虑核心处理的时候,一个时钟周期都是执行一条指令。
3、认为FPGA加载ip核后效率远高于原芯片:认为FPGA可以并行运算,并行n条处理,就比原芯片效率高n倍。

看上去三者观点不同,实际上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罢了,实际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百度了一个上午,总结了一下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1、认为FPGA加载ip核后效率不如原芯片:认为FPGA在输入 ...

第一种人在chip公司.说了你们也不懂.你们不知道chip和fpga有什么不同.
第二种人,根本不理解什么叫时钟.
第三种人,就是没事乱喷型.不懂什么叫效率.你让他提高一下spi总线效率试试?他根本不理解什么不能并行

其实都是一样的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期待你的ZYNQ测评啊

我准备删节版本发布,详细版本卖钱....话说我还在等板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人在chip公司.说了你们也不懂.你们不知道chip和fpga有什么不同.
第二种人,根本不理解什么叫时钟.
...

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们不懂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们不懂呢

第一种人少说了一句话.所以....我知道....根本不是在io上...而是在时钟上...
因为在第二种人上我说了时钟问题,所以你问,说明你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人少说了一句话.所以....我知道....根本不是在io上...而是在时钟上...
因为在第二种人上我说了时钟 ...

我是不懂,所以才需要你解释啊

网友E:
chip的时钟延迟和fpga的时钟延迟不同.相同的ip时钟频率fpga只能跑1/1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准备删节版本发布,详细版本卖钱....话说我还在等板子呢...

我已经查过,仿佛到了香港仓库,我安排出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准备删节版本发布,详细版本卖钱....话说我还在等板子呢...

我给你写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hip的时钟延迟和fpga的时钟延迟不同.相同的ip时钟频率fpga只能跑1/10

哈哈,你太严肃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太严肃啦。

不能太严肃啊

网友B:
感觉讨论的很热烈啊

网友H:
不错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A:
"chip的时钟延迟和fpga的时钟延迟不同.相同的ip时钟频率fpga只能跑1/10"

呵呵,这是因为底层结构不同,FPGA是一个半成品,线是一段一段的,配置文件其实就是配置这线如何联接。

网友I:
有关ARM、DSP和FPGA,只有设计它们的人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差别。
以下是我的理解:
例 如:条乘法指命的实现:
ARM,可能ARM是没有乘法器的,实现一个乘法运算,ARM是用N个加法完成,所以ARM实现乘法需要N个时钟周期。
DSP,DSP的乘法器是用硬件电路实现的,一个乘法运算,DSP只要收到指令,经过电路的门级延时之合就能完成运算。
FPGA是可编程来实现硬件电路的,所以FPGA可以有编程成为N个乘法器。
(以上只是为了理解而做的例子)
不知我的解释是否正解,望大家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hip的时钟延迟和fpga的时钟延迟不同.相同的ip时钟频率fpga只能跑1/10"

呵呵,这是因为底层结构不同,FPG ...

感谢贝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有关ARM、DSP和FPGA,只有设计它们的人才真正明白其中的差别。
以下是我的理解:
例 如:条乘法指命的实现 ...

感谢分享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啊

感谢分享啊

网友K:
明白一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明白一些了

嗯,好的常来啊

网友L:
一般来讲,RTL级的IP核会比ARM/DSP略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