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94误差放大器两端电阻和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3-01-15):
在上面这个图中,反馈引脚3后面接的0.1uF电容串联47K电阻后和1M电阻并联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进行计算?这是算作比例电路还是积分电路啊?
本人刚开始学习电源设计,很多东西都不甚明白,希望哪位大虾能够指点迷津,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进来看看,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B:
横向发展

网友C:
3脚后面接的电阻电容,构成一个振荡电路。反馈PWM,与5.6脚产生的PWM进行比较。使输出脚。频率恒定,脉宽一定的方波。
这电路是RC振荡电路//。。。

网友C:
一般3脚都是恒定的, 调节5.6脚电阻电容,以此来调节脉宽。从而来调节负载动态量。

网友C:
可以去看看反激式开关电源的一些资料 。。。

网友D:
补偿网络

系统的稳定就是靠它

网友E(2019-11-26):
关于3脚外接电阻电容的参数确定,我在网上找到一篇**见附件,里面讲了它的积分特性。对比了不同参数时,增益的变化对芯片的输出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