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otload

楼主(2013-01-15):
目前正在用TMS320C6457开发,需要自己编写二次bootload和烧录程序,采用的是EMIFA boot模式,有几个疑问请大侠指点。

1、二次boot的程序应该放在主应用程序的什么位置?和主应用程序是什么关系?是否只能用汇编开发二次bootload的程序?
2、EMIFA boot模式只是在开机时直接跳到FLASH起始位置运行,那么是不是就不需要考虑为二次bootload代码保留1k字节的问题?
3、如果不编写二次bootload,在debug开始的时候将内存中的主应用程序的二进制码存成.dat文件,然后将文件中的数据作为一个常量数组,输入到FLASH烧录程序中,直接写入FLASH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