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钳位二极管

楼主(2013-01-15):
钳位二极管对所使用的二极管有什么要求,看网上是说要用快恢复二极管,如1N4148,那为什么要快恢复性,而不用一般的二极管如1N4007,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钳位二极管肯定要求快速恢复,不然信号传输的时候会乱掉的,比如平时信号是0-3.3V,突然有一个干扰,你把这个干扰钳位到3.9V,等干扰过了以后要让二极管快速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楼主:
一般ADG508输入处要不要加钳位。我看资料上说它自身是有输入过压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位二极管肯定要求快速恢复,不然信号传输的时候会乱掉的,比如平时信号是0-3.3V,突然有一个干扰,你把这 ...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位二极管肯定要求快速恢复,不然信号传输的时候会乱掉的,比如平时信号是0-3.3V,突然有一个干扰,你把这 ...

1.如果输入电压一直高于钳制电位,钳位二极管会不会因过流而烧毁?

网友B(点评):
所以钳位二极管配合限流电阻

网友A:
他高也是有一个范围的,你看看这个管子的PDF就行了,超过多大的电压在多长时间就烧坏了。这些PDF上面都有的。

网友B(点评):
一直高出也不应该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高也是有一个范围的,你看看这个管子的PDF就行了,超过多大的电压在多长时间就烧坏了。这些PDF上面都有的 ...

谢谢

网友B:
高速信号用快恢复二极管才有点道理,低频低速信号,随便找个二极管都顶用了。这要看具体性能要求,不用迷信高速高性能元件。
它是钳位电压,回路中的电流设计在二极管能正常持续导通工作的电流范围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钳位二极管肯定要求快速恢复,不然信号传输的时候会乱掉的,比如平时信号是0-3.3V,突然有一个干扰,你把这 ...

一语道破天机,顶

网友D:
个人对钳位二极管的理解正好与2L所述过程相反。
正常情况下,二极管反向偏置,不起作用;当因为某些原因,信号超过钳位电压后,二极管发挥钳位作用,从而保护电路。
二极管从反偏到正偏的过程,由于存在二极管恢复时间,所以严谨起见,会选用快恢复时间的肖特基二极管来钳位,以提高保护电路响应速度。

网友E:
.个人对钳位二极管的理解正好与2L所述过程相反。
正常情况下,二极管反向偏置,不起作用;当因为某些原因,信号超过钳位电压后,二极管发挥钳位作用,从而保护电路。
二极管从反偏到正偏的过程,由于存在二极管恢复时间,所以严谨起见,会选用快恢复时间的肖特基二极管来钳位,以提高保护电路响应速度。

网友F:
反向恢复时间trr,是从二极管正向电流过零到反向电流下降到其峰值10%的时间间隔。
反向 恢复时间不够的话,工作频率就不能提高。

网友G:
网上之所以说用快恢复二极管,是因为钳位电路通常用在信号线上,信号线一般频率稍高了吗,当然如果你某次钳位电路用在低频低速的电路里,用40也没错,什么样的应用适合什么样的器件。

网友H:
钳位二极管  建议使用快恢复二极管   呵呵   顶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个人对钳位二极管的理解正好与2L所述过程相反。
正常情况下,二极管反向偏置,不起作用;当因为某些原因, ...

正常时是不齐作用的,大妈超过范围时将电压钳到一个电位。

网友I:
新手过来是向大虾们学习的。。。

网友J(2013-05-25):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当嵌位以后,breakdown的电压是固定的,但是电流从二极管特性曲线上看,是可以很大的,这样的话等效电阻就很小,所以当干扰被吸收以后,二极管要快速恢复,以免正常信号被吸收,以保证正常信号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