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
为什么这里说L1、C9谐振时,变压器可以得到最大功率呢?
我知道当电源内阻等于负载阻抗时,负载可以得到最大功率,难道这里L1、C9可以看做电源内阻?

网友A(2013-01-15):
此地是个LC串联谐振,在其谐振频点上相当于短路。在此说变压器可以得到最大功率是指谐振时电流最大——即变压器上的功率输入最大。当然,若负载阻抗匹配源阻抗的话,其功率将达到更大(如果原来未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地是个LC串联谐振,在其谐振频点上相当于短路。在此说变压器可以得到最大功率是指谐振时电流最大——即变 ...

谢谢HWM大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