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P521-1,二极管端导通,三极管端却不闭合

楼主:
如题,我用的是TLP521-1,用来驱动一个npn,然后npn控制一个继电器,来实现422发送与接收的连接和断开,实现422接口自检。原理图和PCB如下,板子做回来后,焊了两块,其中一块正常,另外一块中一路的光耦出问题,明明是好的光耦,前后级也都断开了,就剩光耦自己了,二极管控制端明明已经导通了,但是三极管那端就是不行,ce之间的压差约等于vcc了都,想着别的路都可以,一模一样的电路,八成是板子或者光耦的问题,量啊量,该通的通,该断的断,哪里也没短路,可是就是不行,所以想问坛子里的高手们,有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原因。光耦真的是好的呀,板子量起来也没问题啊,求救啊!

楼主(2013-01-15):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大侠们,速速围观!

网友A:
R16一般放4脚上拉,三极管导通也是有压降的,相当于2个电阻分压,一个不小心,一致性不一样,分压出来也不一样,
NPN管就不好驱动了

当然 521好多假货,你可以剪开看看,我买过里面一堆浆糊的产品

楼主:
结贴了,可能这批光耦真不是很好,刚开始很正常,通电几次后,二极管两端压降只剩0.6v,于是乎,换,之后好了,希望这个够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