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G508

楼主(2013-01-15):
一般ADG508输入处要不要加钳位。我看资料上说它自身是有输入过压保护的 ,大家有经验的可以谈一下。

网友A:
既然有输入过压保护, 通常可以不加了.
但是, 如果输入端有比较高的能量的高压, 顾虑内部的输入过压保护电路没有足够的吸收能力. 那么输入处仍需加钳位以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输入过压保护, 通常可以不加了.
但是, 如果输入端有比较高的能量的高压, 顾虑内部的输入过压保护电路 ...

谢谢

网友B:
输入保护clamp diode需要外接限流电阻, 如果有条件最好接外部的clamp diode,  如果是差分信号你还得考虑差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