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电压稳定

楼主(2013-01-15):
一般用什么方法来给芯片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我知道的由加104,还有就是加个稳压管7805等,是不是7805效果比104好,还有像CPU的一般好像是加104和10uf,10uf是用来滤波的吧,一般在设计中要如何来处理不同芯片的供电以及相互间的干扰问题,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居然问“是不是7805效果比104好”?
你学过电路没啊?若没学过不会找个原理图先看下?

网友B:
7805是稳压,104是滤波,不一样呀

楼主:
问题比较弱智,104用于高频滤波,10uf用于在低频时给芯片及时供电,主要还是电源污染的处理。

网友C:
楼上的积分为0

网友D:
不太明白!!!

网友E:
单片机电源输入端一般加0.1u的电容,如果是交流电转成直流稳压芯片选LM2576系列比较好,如果蓄电池供电用L7805就行

网友F(2013-03-13):
7805是LDO。要使电源输出稳定,要看电流大小是否在LDO的设计范围以内,根据电流大小确定电容。106以上的电容是稳定电压的,104电容是应付高频干扰的。一般芯片之间不会互相干扰,只要你的电流大小符合稳压器的输出电流要求。

网友G:
给芯片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可以同时用7805和0.1uF电容,当然和7805类似的IC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