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桶水的外行真心求指点

楼主(2013-01-15):
虽然本人是多年前学计算机的,但一直主要在基于web的方面做些工作。对于嵌入式芯片只是在大学里学过,汇编语言写过程序,只能说略知皮毛,现在来请教各位达人:

我们几个朋友,手里攒了一些国外某型号智能仪器产品的嵌入式智能控制板,拆开外壳后,发现里面主控制芯片是飞思卡尔的MCF5281 CVM66 ;
另外电路板上还有以下的外围chips:
48LC4M32B2 -Micron Technology
DP83847 -National Semiconductor
M4T32-BR12SH -        STMicroelectronics
PC16552DV - National Semiconductor
ULN2803A -TI
TLC3544 -TI
HCF4052  - STMicroelectronics
OPA2132UA  -Burr-Brown Corporation
VP231 - TI

那么现在想找个懂行的软硬件开发个人或者小团队,帮助看看能不能找出小故障,能适当翻新么?

另外,我们按照我们要求的功能和逻辑设计,做整体的软硬件开发,开发类似于国外产品的智能模块。该如何提出细节要求?

另外还有和 MCF5281 CVM66,功能性能大致差不多,而性价比更好的芯片么?

感谢各位不吝赐教,如果我的问题有些莽撞,也请见谅。

网友A:
专业不懂  帮来点人气

网友B:
国外产品维修是个利润很大的行业,除非小毛病修起来都很麻烦,有人是所有芯片全换,因为维修费远超芯片价格。程序是从另一台好使的板子上COPY来的。
至于重新开发,可能难度也不小,周期也不短,你最少要提供需要什么接口,执行什么功能(现在仪器的使用说明),若是它不是仪器中唯一的板子,就根据情况了,可能更难,不仅要分析功能,还要猜测设计者的思路什么的。
再有,你说芯片型号,远不如上个图片看得直接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外产品维修是个利润很大的行业,除非小毛病修起来都很麻烦,有人是所有芯片全换,因为维修费远超芯片价格 ...

谢谢您的指教。修不好,我们也考虑过,就自己做个智能主板,替代甚至在功能细节上超越他们吧。因为考虑到整系统还属于保密阶段,不方便透露太多。

因此先确定堪用的差不多的MCU(比照国外设备的配置,就是上面给出的),然后找软硬件开发的熟手,功能逻辑不会太难,我们付费,开发出来后,到我们开发部门一起联合调测两周。
这个原国外厂家的控制板,也不是很复杂的逻辑,我们也愿意找熟手一起看看,看维修成本能不能接受。

因此我简单化一下我的问题吧:
请教:和飞思卡尔的MCF5281 CVM66 (或者MCF52xx 系列) 差不多功能和性能的芯片,飞思卡尔的MCF5281 CVM66 (或者MCF52xx 系列) ,算是coldfire系列么?

最好也是飞思卡尔,或者是ATMEL、TI、美信(MAXIM)、或者 飞利浦NXP;当然也欢迎各位达人推荐其它品牌的。

最好能,方便找到外协合作人员,一起做。

多谢了!

楼主:
我们就在上海闵行

我们在芯片定型后,也要找相关的熟练人员,付费外包开发。有意者可以跟帖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C:
主要看功能,不能只看IC的型号。

网友D:
~~~  直接~~提出要求,自己作个好了,你可能感觉云云,但搞这个的人来说~~可能只是菜菜

网友D:
48LC4M32B2 -Micron Technology
DP83847 -National Semiconductor   //网络通信
M4T32-BR12SH -        STMicroelectronics  //中文描述:512位(64位× 8)串行SRAM的访问计时器
PC16552DV - National Semiconductor  //  双 UART
ULN2803A -TI  //达林管
TLC3544 -TI //14位,5V,200KSPS,4通道单级性ADCHCF4052  - STMicroelectronics // 逻辑芯片功能:双4-通道模拟多路复用/分解器
OPA2132UA  -Burr-Brown Corporation //  音频专用运放之一
VP231 - TI  // 3.3VCAN

采集, 输出控制信号  ,  上路供CAN  一路给 网络(IEEE.xxxx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功能,不能只看IC的型号。

1,开发工具比较人性化,比较成熟,如果软硬件控制板开发外包,可找得到的人才多。未来可能我们还有更多开发需求,那么找到合适的主要供货品牌,和相互熟悉信任的外包工作室,可以成为长期的合作伙伴。
2,该品牌历史上的MCU芯片,大都能比较长期生产,这样过5-6年,设备坏了要更换芯片时,还能买到。不要太快速的迭代,于是旧型号停产。
3,稳定性,可靠性。
4,能够开发支持前面提到的需求,大致功能需求。
5,基本决定是要外包开发,但是自己定型前,多了解一下。因此欢迎有兴趣有经验的朋友跟帖,做进一步沟通。我们在上海,优先考虑江浙沪地域研发工作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  直接~~提出要求,自己作个好了,你可能感觉云云,但搞这个的人来说~~可能只是菜菜 ...

谢谢你的意见,我们也在整理详细需求的细节。
另外也在找对MCF528X熟悉的,做做逆向工程开发(抄板)。

网友E:
如果只是系统中的一个模块,开发起来,接口定义,通讯协议啥的,也是头疼的问题。设计不好,功能达到了,会把系统的抗干扰能力降低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知道功能,全部自己来。这样,与人,与己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系统中的一个模块,开发起来,接口定义,通讯协议啥的,也是头疼的问题。设计不好,功能达到了,会 ...

请问可以PM您的email或者QQ么?

那么请问您能介绍一下,你们基于哪些平台开发过什么应用? 主要成功的应用实例,是哪些? 团队的资历和经验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LC4M32B2 -Micron Technology
DP83847 -National Semiconductor   //网络通信
...

谢谢您的细心,请问您愿意考虑接这个外包开发的业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外产品维修是个利润很大的行业,除非小毛病修起来都很麻烦,有人是所有芯片全换,因为维修费远超芯片价格 ...

请问可以PM您的email或者QQ么?
以作进一步沟通?多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可以PM您的email或者QQ么?

那么请问您能介绍一下,你们基于哪些平台开发过什么应用? 主要成功的应 ...

我们基本上是在51平台上搞开发。也基本上是 工控这一块。如果你量大,可以来找我们公司。如果量小,对价格敏感,可以找我们团队。呵呵。

网友F:
抄袭别人的东西,自己还要保密。

网友G:
引用 楼主:
1,开发工具比较人性化,比较成熟,如果软硬件控制板开发外包,可找得到的人才多。未来可能我们还有更多开 ...

感觉你是一个很好的市场人员。

网友H:
还是同意了解功能,然后完全自己来做的说法。因为抄板的话会遇到不少问题,比如不熟悉的电路啊、不理解的布线啊,如果MCU不了解的话还要花不少时间去学习MCU,这都是一笔很大的时间和费用上的开销。所以,个人认为还是从整体下手,弄清这块板子的主要功能。然后在根据MCU的接口功能来选择一个性价比高的,自己的团队又能熟练运用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