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连接器 0.5间距是不是很难焊?

楼主(2013-01-15):
fpc连接器 0.5间距是不是很难焊接?我焊了几次 焊锡都跑到塑料那里连在一起 很难分开.

网友A:
这个焊接有一定难度,多练习练习吧。

网友B:
座子先用烙铁上锡,然后用刀头的烙铁 先固定一个脚,然后刷点助焊膏,烙铁锡海绵搽干净,平压引脚 即可
或者PCB 封装先上锡,刷点助焊膏,风枪吹下,温度不要太高(正面) 反面吹 温度可以适当提高
这是门手艺活啊,细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座子先用烙铁上锡,然后用刀头的烙铁 先固定一个脚,然后刷点助焊膏,烙铁锡海绵搽干净,平压引脚 即可
或 ...

貌似拖焊是不行的 版主这个方法不错试试

网友C:
拖焊是可以的,但是要求比较高(平时都用拖焊)。
风枪温度掌握不好或者碰上坑爹的座子,那座子就废了。
一句话,得多练习,绝对手艺活。

网友D:
要看你熟不熟,我们弄熟了的,刀口烙铁一拖就上去了。

网友E:
教你一个好办法,我一直这么干,包括焊0.3间距的芯片也可以这么干。

首先,你准备一节废导线,注意导线不能是单根的,要多股的,大概0.5平方的线最好。

第二步,把线剥开一小节,大概1CM左右,在铜丝上粘点助焊剂(松香水、焊锡膏或者液体助焊剂都可以)备用。

第三步,把元件固定在焊盘上,把引脚全上锡,多了没事,连了也不怕,之后用烙铁一点一点往下粘锡,站到最后肯定是还有好多粘不下来,这时候就用到这个废导线了,把废导线压在元件需要往下粘锡的地方,用烙铁加热,用导线往下带锡,反复几次就行,效果很明显。

以上这种方法除了BGA芯片没办法焊,其他的贴片元件引脚密的都可以这么搞。

网友B:
这不就是 吸锡带吗?有现成卖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教你一个好办法,我一直这么干,包括焊0.3间距的芯片也可以这么干。

首先,你准备一节废导线,注意导线不 ...

省了买吸锡带的钱

网友G:
俺的经验是先在焊盘上抹一层免清洗助焊剂(纯酒精也行,焊油不好),用尖头烙铁先上一层锡,再上芯片定位四角,再抹助焊剂,再尖头一个一个烫,嗤一个,嗤一个,很爽的.

网友H:
我也是用尖头烙铁一个个点的,前段时间搞的焊锡不好连着焊坏了好几个,最后换用好的焊锡搞定的

网友E:
吸锡带很难用的,这种方法可以根据空间的大小自己选择合适的线,很方便,还便宜。用尖烙铁焊很考手艺的,我这种方法唯一的缺点就是芯片周围有点脏,都是助焊剂。

网友I:
比较难,多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吸锡带很难用的,这种方法可以根据空间的大小自己选择合适的线,很方便,还便宜。用尖烙铁焊很考手艺的, ...

买正牌的美国进口吸锡线很好用的,不过银子也是杠杠的。:(

网友K(2013-06-05):
直接堆锡,然后暴力甩锡,这个是我实验了十几个FPC座之后唯一可行的方法...

网友L:
锡不能多,多了就连一起了

网友M:
这个是手工活,熟练了可以随心所欲!

网友N(2017-06-28):
引用 网友E:
教你一个好办法,我一直这么干,包括焊0.3间距的芯片也可以这么干。

首先,你准备一节废导线,注意导线不 ...

我这个大神帮忙看一下  能焊接好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1851022-1-1.html

网友O(2019-03-21):
风枪吹下,温度不要太高(正面) 反面吹 温度可以适当提高
这是门手艺活啊,细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