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 BULK通信测速

楼主(2013-01-15):
大家平时测设备端USB驱动(比如说CDC)通信速率是怎么测的,PC端自己写软件测试,还是直接用普通的串口调试助手测试?

网友A:
单位是Byte/S,或者Bit/S,参照这个单位,发送接受一定量的数据,除以时间间隔,即可。如果觉得不准,就加大数据量和时间间隔。这期间最好关了显示,显示很费时的。

网友B(2013-02-20):
BUSHOUND 里面能显示设备的通信速率 还算准确

网友C:
如果只测 CDC/ACM 的 BULK OUT 端点速率,是很简单的:
1、插上 USB CDC/ACM 设备,找出 COM 号。
2、准备一个大文件,几 M 到 10 几 M 都可以。
3、保存下面的代码到一个 BAT 文件(注意:其中的 testfile 是那个大文件,com3 是假设的串口号,你可以自己修改):
  1. @time < nul
  2. @copy testfile com3
  3. @time < nul
  4. @pause

然后运行这个 BAT 文件,等到运行完成后(命令提示符窗口中显示“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窗口中显示了两个时间,时间的差值就是传输那个大文件所花的时间,然后你可以自己算速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