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MP3大小的电路板,不被金属探测器探测到。

楼主(2013-01-15):
有没有人做过类似实验。我把电路板剪碎的话,一般金属探测器探测不到,但如果一整块电路板就能被探测到。
如何让这一整块电路板探测不到,大家谈谈思路,一物可克一物。

网友A:
“一物可克一物”

你想克什么?

网友B:
楼主想干坏事?

楼主:
现在金属探测器泛滥,有"门"的地方就会有。搞得没有一点隐私。

网友C:
金属探测一般采用检测电压幅度差或者信号频率差来实现,LZ想办法让电路板靠近时,金属探测器发射的信号幅度或者频率不会变化,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