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 cpld NC引脚

楼主(2013-01-15):
小弟用了ATERA 的MAXII CPLD发现IO少了几个,不知道能不能使用NC的引脚代替GPIO使用呢??另外,我的IO有两种电平,请问是不是只要指定对应bank的电平后就可以,对下载不会有影响吧?3Q

网友A:
NC就是不能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就是不能使用的

谢谢猴哥,我知道NC一般是NO CONNECT但是CPLD的NC难道也不能用做GPIO吗??

网友B:
都写了是NC当然是不能用了,之所以有NC引脚是为了封装上的兼容考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猴哥,我知道NC一般是NO CONNECT但是CPLD的NC难道也不能用做GPIO吗??

分数太少了。多给点。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写了是NC当然是不能用了,之所以有NC引脚是为了封装上的兼容考虑。

是呀是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呀是呀

猴哥V5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猴哥V5

你没V5啊

网友D:
猴哥赚积分干嘛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猴哥赚积分干嘛用呢

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用

送我点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积分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要积分啊

太赤裸裸了

网友A:
分数丢人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分数丢人么??

不丢,我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