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串口无法识别

楼主(2013-01-15):
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使用PL2303_Prolific_DriverInstaller_v110虚拟出了一个串口,

如图的COM1,可是试了好几款串口调试工具,都无法识别该串口,请问应该怎么办?

网友A:
楼主,你用的win7吧?这个系统兼容性很蛋痛。建议换个XP系统试试。

楼主(2013-04-03):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win7吧?这个系统兼容性很蛋痛。建议换个XP系统试试。

我用了那个论坛提供的串口查看软件,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了那个论坛提供的串口查看软件,已经搞定了,谢谢!

解决了就好: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