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103的系统定时器 移植到 stmf105 为什么就不精确了

楼主(2013-01-15):
stm32103的系统定时器  移植到 stmf105 为什么就不精确了

网友A:
都用内部时钟的话,应该相同。。

楼主:
用的是72M

网友A:
噢,不好意思,之前看成是STM8的了。

呵呵,32 的话,105时钟树跟103有所不同,你可以看下时钟树。。

楼主:
是不同 但是只要调用CL的那个文件  系统时钟基本就配置好了

网友B:
可以看一下我的帖子,我有类似问题.由于我是8M晶振,我改了HSE_VALUE
同时还需要改SetSysClockTo72函数的:
RCC->CFGR2 |= (uint32_t)(RCC_CFGR2_PREDIV2_DIV8 | RCC_CFGR2_PLL2MUL8 |
                             RCC_CFGR2_PREDIV1SRC_PLL2 | RCC_CFGR2_PREDIV1_DIV1);
这是改动后的代码....
你根据晶振频率,自己设置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25MHZ的晶振

楼主:
有人能把此帖结了吗

网友C:
时钟配置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钟配置不一样

是不一样  单最终都是配置的72M

网友D:
进来取经来了,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期待结贴

楼主(2013-02-23):
据说是如软仿的不准 用示波器就OK了  还没测

楼主:
还是无满意答案啊

楼主:
串口都跑起来了   就是这个系统定时器又问题

网友E:
时钟不准的话,你要确保你调用的那个“CL的那个文件”配置出的时钟寄存器是正确的。可以使用MCO把SYSCLK拉出来用示波器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钟不准的话,你要确保你调用的那个“CL的那个文件”配置出的时钟寄存器是正确的。可以使用MCO把SYSCLK拉 ...

CL是官网下载的源码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