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用导线短接在电路中,可否???

楼主(2013-01-15):
各位看管,我现在需要用DMM直接测量电路中的电流, 我是否可以直接把电流表串接在电源线上,然后不测量的时候,通过一个继电器把电流表的正负两端短接起来,会不会烧掉DMM啊,会不会对测量电路有影响啊??????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在工程实际中有没有问题。
电流表两端的压差也不太大,具体看电流和继电器的导通电阻。一般的继电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在电流档,只要不超量程就不会烧毁DMM。注意不要把电源线在右端不要短路,也不要调到其他档位。
不建议这种做法,不小心的时候就容易损坏D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