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和F3中的CCM的区别

楼主(2013-01-15):
把F4的RAM快用光了,打算把一部分 module搬到CCM中去跑,结果显示:
SCB_CFSR_BFSR:0x01 IBUSERR

想起原来F4的CCM仅连接在D-BUS上面,所以不能执行指令。
于是找了一下F3和F4的总结矩阵图学习一下:

F3 BusMatrix

F4 BusMatrix

网友A:
感觉可以这么认为: F4的CCM主要用于数据,F3的CCM主要用于代码和数据(似乎为了马达控制的应用)。

网友B:
"F4的RAM快用光了,打算把一部分 module搬到CCM中去跑"
这话看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是放在 FLASH 里执行呢? 由于强劲的 ART, FLASH 里的代码执行效率也很高!
看样子这个 ART 的成本比较高, 以致于 F3 里没有采用它. F3 的 CCM 这样设计, 其实就是设计中没有 ART 后的折中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的RAM快用光了,打算把一部分 module搬到CCM中去跑"
这话看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是放在 FLASH 里执行呢?  ...

因为我玩的这个玩意也叫ART: http://www.rt-thread.org/phpBB3/viewforum.php?f=27

网友B:
嗯, 果然是个好东西哦. 功能很强大哪
不过这个系统, 怎么会耗尽 112 KRAM 呢?
如果真这么庞大, 那 F4 上跑也不是很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 果然是个好东西哦. 功能很强大哪
不过这个系统, 怎么会耗尽 112 KRAM 呢?
如果真这么庞大, 那 F4 上跑 ...

主要在加载的过程中消耗比较多,所以造成加载不成功,加载完成后,如果不用C++的话,还是比较小的。
这几天再优化优化。

您有没兴趣玩?

网友C:
听高手讲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高手讲课,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