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谐振回路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1-15):
A=UL/Ui=ic*ZL/ib*rbe=β*ZL/rbe
再自己加个负号
ZL——LC回路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L/Ui=ic*ZL/ib*rbe=β*ZL/rbe
再自己加个负号
ZL——LC回路阻抗

还是这个振荡器的问题,负载RL上的信号波形应该是基极信号经过放大后的波形,但是如果断开反馈回路,RL上的波形就是原先经过放大后的波形(但是是逐渐衰减的)也就是谐振回路内部的震荡波形,可以这么理解吗?如果理解正确的话,RL上的信号到底是基极放大后的信号还是谐振回路内部的震荡信号?如果是内部的震荡信号(在断开反馈的情况下,就是没有信号的输入),那它岂不等效为LC并联,其一端加一个直流(图中a点直流电源),它又如何震荡呢?

网友A:
理解正确。剩余能量自由阻尼振荡。有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正确。剩余能量自由阻尼振荡。有意思么

我的意思是直流电源相当于地,LC回路中的谐振信号,直接进入地,就不会有你说的自由阻尼振荡了

网友A:
当然知道你的意思。一端接地无妨,振荡依旧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知道你的意思。一端接地无妨,振荡依旧自由

为什么

网友A:
就一根线把灯泡接在火线上,能亮吗,耗电么?

先弄懂“电”,再学电工电路,再研究3极管,再学习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