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967驱动步进电机,在电机停止的时候,会有兹兹的响声

楼主(2013-01-15):
a3967驱动步进电机,在电机停止的时候,电机会发出兹兹的响声,不知道应该调整什么参数,请指教? 目前使用的是全部方式,没有细分

网友A:
从传统的概念, 整步位置下, 步进电机是不会有声音的.
但是 A3967 不同, 正整步方式下, 所有的位置都是在半步位置上. 由于恒流方式下两相里的电流有脉动, 就造成了细小的嘶嘶声. 这属于正常情况. 跟电机也有很大关系.
调整 RtCt 能够适当改善.

高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传统的概念, 整步位置下, 步进电机是不会有声音的.
但是 A3967 不同, 正整步方式下, 所有的位置都是在半 ...

我把驱动器的电流调大之后,声音就小了很多。别的参数也没调,只是把Vref增大了?这有关系吗

网友A:
也有关系

网友B(2013-12-19):
引用 楼主:
我把驱动器的电流调大之后,声音就小了很多。别的参数也没调,只是把Vref增大了?这有关系吗 ...

这就所谓的 电容充放电原理 你提高了电压 充电时间就短了 频率就高了 大过 人耳频率 所以听不到了 其实还是有的。

网友C:
恒流的PWM声